DS18B20测温

楼主(2021-08-08):
DS18B20 测温程序

  1.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2. #include "temp.h"

  3.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5. #define LowTemp 27        //低温报警,第五个数码管显0

  6. #define HighTemp 29 //高温报警,第五个数码管显1        //数值可以随便改

  7. sbit LSA=P2^2;

  8. sbit LSB=P2^3;

  9. sbit LSC=P2^4;

  10. char num=0;

  11. u8 DisplayData[8];

  12.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delay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21. /*

  22. * 函 数 名: datapros()

  23. * 函数功能: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24. * 输    入: temp

  25. * 输    出: 无

  26.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1] = 0x40; //-号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求原码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1] = 0x00;

                tp=temp;

                //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if(temp <= LowTemp*100)

                DisplayData[0] = smgduan[0];//显示报警,0是温度过低,1是温度正常,2是温度过高

        else if(temp >= HighTemp*100)

                DisplayData[0] = smgduan[2];//显示报警,0是温度过低,1是温度正常,2是温度过高

        else if(temp > LowTemp*100 && temp < HighTemp*100)//温度正常显1

                DisplayData[0] = smgduan[1];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温度十位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个位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十分位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百分位

}

/*

* 函 数 名:DigDisplay()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