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最大电流,包括灌电流吗?

楼主(2021-08-09):
单片机 的最大电流,包括灌电流吗,超过最大电流,会怎么样

网友A:
单片机 的最大电流包括灌电流,超过最大电流,会发热严重,直至工作不正常,损坏。

网友B:
单片机最大电流,包括【单根IO电流/全部IO总电流,源电流/灌电流】,两两组合有4种,都有对应的规格限制。超过最大电流,单片机会发热严重,IO会熔断,单片机会烧毁。
使用上还要注意,假如单根IO灌电流20mA,有10个IO,但是单片机总灌电流100mA,所以不能10个IO同时用20mA,20*1=200>100,IC会过热烧掉。
【单根IO电流/全部IO总电流,源电流/灌电流】,使用上四个参数都要注意。

网友C:
正常使用从元件特性说不存在超过的电流,除了特殊情况外,所有电子元件非正常电压电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毁灭性.

网友D:
超规格应用,容易损坏!

网友E:
单片机手册中有说明单脚最大电流、整体最大电流,等参数

“超过”这样的情形很多种,如超1%、还是超出10%等。品质好的,通常整体超出几%在短时间内是可以承受。然而,并没有绝对的值。

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如果电流要求大,就使用“驱动单元”去驱动大电流的外设。要高的电压,也是使用电压驱动单元去驱动。

网友F:
最大电流包括灌电流,超过最大电流,会对单片机管脚有损伤,同时对稳压芯片也会产生寿命影响,尤其是散热,建议在指标范围内使用。

网友G:
发热甚至烧坏

网友H:
看数据手册,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