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电后单片机就一直响 power一直亮红灯

楼主:
新手 求解答

网友A(2021-08-09):
你这相当于什么也没给,至少也给个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B:
无效提问,原理图不知道,单片机IO输出状态不知道

网友C:
建议回炉深造

网友D:
单片机会响?使用51单片机一个重点要注意,上电或复位后各IO口输出是高电平,不注意这个有时会出事的。

网友E:
监控程序丢了

网友F:
要看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G:
不是单片机一直响,单片机是不会响的,会响的是板上的蜂鸣器;
蜂鸣器如果是无源的,那就说明单片机里面有程序并且工作正常;
power 是电源指示灯,并且它是红色的,所以有电就一直亮红灯。

网友H:
这是蜂鸣器原理图 求大佬告知一下怎么回事 感谢感谢

屏幕截图 2021-08-10

单片机蜂鸣器原理图

单片机蜂鸣器原理图

网友I:
你首先要搞清楚Power是什么,Power是电源指示灯,上电当然会亮了,其次是蜂鸣器响,是程序里面控制的(IO口控制,对应原理图查看),有些新的开发板为了测试板子好坏,烧录了蜂鸣器响的程序,你可以烧录别的程序看看蜂鸣器还响不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首先要搞清楚Power是什么,Power是电源指示灯,上电当然会亮了,其次是蜂鸣器响,是程序里面控制的(IO口 ...

烧录其他的控制蜂鸣器的程序了 但是依旧还是一直响 不受控制

网友H:
这是通电后的单片机情况

通电情况

网友H:
51单片机的原理图
感谢各位大佬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看一下

屏幕截图 2021-08-10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烧录其他的控制蜂鸣器的程序了 但是依旧还是一直响 不受控制

没去下载看程序,你烧录他人的程序,可能按键定义就不一样,那又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51单片机的原理图
感谢各位大佬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看一下

你那D9是电源指示灯,通电后就会亮,表明当前已通电,你那个蜂鸣器是由单片机B15(P56)控制的,你可以试着写程序,把这个端口调成低电平,看一下会不会响。

网友J:
你那个芯片核心板是可插拔的对吧?拔下来,上电,看蜂鸣器还响不响,这样可以简单判断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芯片核心板是可插拔的对吧?拔下来,上电,看蜂鸣器还响不响,这样可以简单判断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你好 我把芯片核心拔了下来 上电之后蜂鸣器不响 就是那个power指示灯亮 请问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啊

网友K:
盲猜核心板上下方向插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那D9是电源指示灯,通电后就会亮,表明当前已通电,你那个蜂鸣器是由单片机B15(P56)控制的,你可以试 ...

感谢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H:
感谢诸位花费时间既耐心又细心地回答我一个新手小白的问题 再次谢谢各位了 问题得到就解决了 原因在我不清楚蜂鸣器对应的控制键位导致的问题出现发生

网友L:
POWER是通电指示灯,power不亮才不正常。另外,蜂鸣器响,根据电路判断是控制引脚为高电平时,蜂鸣器响。你蜂鸣器响,可能是因为单片机通电后处于复位状态,引脚默认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