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测量实时温度

楼主(2021-08-09):
需要用单片机测量实时温度并且发送到后端,后端接收信号发送到前端这样一个流程。单片机是有现成的主体,不用自己设计。用keil硬件编程这部分也大概能懂,目前最痛苦的是怎么建立单片机和后端(上位机)的实时通信!!!后端的开发软件是Java,我找了很久都是有关C#的,前端和Java的实时通信串口已经基本实现,各位大佬有会的吗?烦请指教。

网友A:
最底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单片机和电脑之间用串口通讯,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就只能用高级一点的USB通讯,如果USB也不行,那就只能用TCP/IP 通讯了。

网友B:
最简单就是串口了,数据量不大

网友C:
用串口,实现起来简单。RS232或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