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的电路,是不是硬件问题通讯不上求教

楼主:
自己在单片机上搭建料RS485的电路,大神门看看我的电路有问题吗,为什么通过程序通讯不上啊,是不是程序上的问题,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485电路

485电路

网友A(2021-08-09):
AB端 电容 一般不需要,TVS 值没有, 也不需要这么多,调试先去掉这些,留个上拉下拉电阻即可

网友B:
把TVS1和TVS2接地试一下

网友C:
先去掉RS485电路,试试串口软件有无问题,无问题再加485电路试。

网友D:
电容去掉!数字电路不要乱插电容抗干扰。TVS什么型号?你这个接法很奇怪啊,485用TVS钳位电压是+12V-7V。

网友E:
用的是SP485EE,我知道TV1,TV2的管子接地才对,图我画错啦,那个电容加的0.1UF的

网友F:
TVS应该接GND

网友F:
电容0.1uF太大了,用几十pF,或者不安装。

网友G:
电容,TVS去掉调试一下。 还有注意R/D的电平,这个要为低电平

网友H:
不需要电容,实物AB有没有搞反了?

网友I:
应该是电容太大了吧,把输入信号都滤异常了。或者软件接收中断异常。直接用示波器测试单片机的接收脚

网友J:
MAX485接成自动收发的

网友K:
电阻,电容,TVS全去掉,然后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程序问题,否则是硬件问题.可以用示波器量AB线,电压差大于0.2V或小于-0.2V就应该能能通讯,否则MAX485故障

网友E:
最后解决啦,是电容0.1太大啦,感谢大神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