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2864

楼主(2021-08-09):
lcd12864对于许多小白来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他的时序图,更让人头大,相信对刚接触单片机的人来说更是煎熬,因而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下lcd12864的资料,这是我做的用C51单片机驱动12864的程序,12864是一个很重要的显示模块,有显示清晰,利于人机交互,操作简单等优点,它相比lcd1602能显示更多的文字,还能显示图片,操作指令简单,使用很方便,是不少工程师设计开发的首选,因而我整理了一下我之前的项目,把12864的资料特别地整理一下,方便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mokuai.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ifndef __lcd12864mokuai_H
#define __lcd12864mokuai_H

#include "reg52.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开发板引脚配置
sbit LCD_RS  =  P2^6;             //(数据命令)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2^1;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init();
void lcd_wdat(uchar dat);
void LCD_ShowNum(uchar X,uchar Y,uint Number,uchar Length);
#endif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mokuai.h"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中国加油!"};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中国必胜!"};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pos(0,0);
                        i = 0;
        while(1)
        {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i = 0;
                while(dis2[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2[i]);
                        i++;
                }
        }
}

网友A:
楼主你好 缺少"12864mokuai.h" 无法编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缺少"12864mokuai.h" 无法编译啊

里面有的,我是按模块化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缺少"12864mokuai.h" 无法编译啊

12864mokuai.h在程序里面呢,我用的是模块编程

网友B:
12864有几种,有字库的7920,和没字库的7565什么的,驱动是不一样的,有字库的7920可以用一般的LCD1602的字符液晶驱动程序,把字符改成汉字还有地址改一下就可以。而没有字库的几种驱动程序又不尽相同,所以,楼主给的程序对于初学的很可能会踩雷。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应该是带字库得到12864的驱动,其实可以简化很多。这样的程序高手用不上,新手又使用不了,楼主也没有细说,初学的需要注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应该是带字库得到12864的驱动,其实可以简化很多。这样的程序高手用不上,新手又使用不了,楼主 ...

现在非字库的LCD12864市面上用得不多了吧,我在某1个宝买到的基本都是带字库的,这个程序带字库12864可以顺利显示,而且思路清晰,很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有几种,有字库的7920,和没字库的7565什么的,驱动是不一样的,有字库的7920可以用一般的LCD1602的字 ...

你说的没错,这个是带字库的,带字库的是比较常见的,用的人也比较多,无论是功能还是使用方面,带字库的都比不带字库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非字库的LCD12864市面上用得不多了吧,我在某1个宝买到的基本都是带字库的,这个程序带字库12864可以 ...

没错,一般工程项目还是首选带字库的

网友D:
不带字库的可以自己编字形码,尤其是显示特殊字体的时候就有优势,缺点是会占用单片机的空间,有字库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两种屏的驱动不一样,不通用,初学者要注意

网友E:
玩点个性化的字体还得没字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非字库的LCD12864市面上用得不多了吧,我在某1个宝买到的基本都是带字库的,这个程序带字库12864可以 ...

相对来说,不带字库的用的多,因为显示更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这个是带字库的,带字库的是比较常见的,用的人也比较多,无论是功能还是使用方面,带字库的 ...

我倒是觉得不带字库的好用,画点画线任意坐标显示,价格便宜,从我自己拆过的电子设备来看,70
%以上用的还是不带字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非字库的LCD12864市面上用得不多了吧,我在某1个宝买到的基本都是带字库的,这个程序带字库12864可以 ...

说实话带字库的做简单显示尚可,复杂的显示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市面大部分设备都是不带字库的,比如ST7565之类的cog屏。另外你觉得楼主这贴思路清晰适合初学者,那我可以告诉你,对于7920的带字库屏的驱动只需要将最简单的LCD1602字符屏的程序把字母和数字改成汉字即可显示,四步;1、引脚定义、函数定义。2、写命令函数、3、写数据函数 4、主函数。就完事了,无需什么POS(0,0)什么的,只需要写指令函数把地址写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