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电脑->主MCU->从MCU升级?

楼主(2021-08-09):
    我现在需要通过上位机给主单片机发送从单片机的升级文件,然后主单片机再给从单片机级升级。请问有谁做过类似的方案吗?我是完全没接触过这种在线升级的,现在的不敢确定是该用ISP升级还是用IAP升级。如果从单片机的升级文件太大,主单片机放不下又如何分段地从上位机接收升级数据然后又分段地下载给从单片机呢?还有编译生成的升级文件需要去掉文件头尾什么的吗?

网友A:
看你的状况,从单片机通过上位机ISP/IAP升级应该是正常的了。简单一点:
上位机增加一条是升级主单片机还是从单片机的状态,然后跟正常升级一样跟主单片机通讯。
主单片机判断是升级主还是从单片机:升级主单片机,正常操作即可;升级从单片机,根据从单片机跟上位机的通讯方式,直接转给从单片机升级即可。
如果协议做好,从单片机基本上不用修改,收到主单片机的升级数据,跟直接接收上位机的数据一样处理即可。

网友B:
参考下编程器,你是打算做脱机编程?

网友B:
闪存放不下还可以加SD卡啊

网友C:
IAP 升级,上位机串口发送文件后转给从机,从机IAP升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编程器,你是打算做脱机编程?

新项目,要两个单片机,然后上位机的串口不够用,就想通过主单片机中转给从单片机升级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放不下还可以加SD卡啊

nice!有道理啊,,回头我提议一下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P 升级,上位机串口发送文件后转给从机,从机IAP升级就行

嗯,,我试试这个,不行就再试试ISP

网友D:
这个一般不教别人。
当然必须是IAP单片机才行。
在目标机在编写一个监控程序,用于接收升级的软件。
编制一个下载协议。
按协议开干即可。

网友E:
这种肯定是iap,isp要控制引脚的。用iap模式只需要把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分开存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状况,从单片机通过上位机ISP/IAP升级应该是正常的了。简单一点:
上位机增加一条是升级主单片机还 ...

是,现在我们就决定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肯定是iap,isp要控制引脚的。用iap模式只需要把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分开存放就可以

硬件可以改的,,现在讨论结果是准备用ISP升级

网友F:
主从之间用IIC会比uart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