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MOS)&(MOS+MOS)组合电路

楼主:
导通的时候,三极管+MOS比MOS+MOS组合更耗电?为什么?但是更可靠!我发现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大家说哪种方式更好?可以从哪些角度分析

网友A(2021-08-09):
设计没问题的话,哪种方式都可靠;
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这可能是你选用的MOS管不合适。

网友B:
楼主是用在低功耗领域吧,建议用mos

网友C:
哪个更耗电取决于R15的值,导通不充分是开关管型号不对,没有达到Vgs(on)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没问题的话,哪种方式都可靠;
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这可能是你选用的MOS管不合适。

3.3V的单片机  你觉得MOS选型不对  是从哪几个参数考虑的呢

网友E: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F: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所以,三极管驱动耗电要高于MOS管,MOS管导通不可靠是因为你选型问题,常规的MOS管需要4.5V左右的GS电压,单片机输出可能在3V左右,所以不能可靠的使MOS管饱和导通,可以选择低GS电压的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没问题的话,哪种方式都可靠;
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这可能是你选用的MOS管不合适。

假如是3.3V单片机  控制4.2V输出  你有哪些MOS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在低功耗领域吧,建议用mos

都说了 MOS有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更耗电取决于R15的值,导通不充分是开关管型号不对,没有达到Vgs(on)的电压。

你用3.3V去控制4.2V输出  导通之后S和D电压相等  你G才3.3V  你怎么关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所以,三极管驱动耗电要高于MOS管,MOS管导通不可靠是因为你 ...

你有哪些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假如是3.3V单片机  控制4.2V输出  你有哪些MOS推荐

具体型号就不推荐了,自己找低开启电压的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用3.3V去控制4.2V输出  导通之后S和D电压相等  你G才3.3V  你怎么关断?

你既然知道电压不匹配情况下,不能可靠关断;就应该知道不匹配也可能会不能可靠开通。

网友F:
SI2305和SI2306

网友F:
使用2306后。D9要短路,否则有可能造成不能关断现象。

网友D:
美国芯科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使用2306后。D9要短路,否则有可能造成不能关断现象。

为什么

网友F:
2306的最低开启电压约0.6V!D9的嵌位电压也在0.6V左右,这样会导致2306不能关断

网友F:
另外,D9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也是你设计出的MOS管导通不完全的根本原因之一!

网友G:
Q2和Q4没有选择好,单片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你用AO3400A这个程序应该测试一下。

网友G:
用AO3400A这个场效应管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2和Q4没有选择好,单片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你用AO3400A这个程序应该测试一下。

主要原因应该是D9的原因吧,电路原理图分析,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Q4应该导通,Q4导通后Q2导通,此时因为R12的存在保持Q4继续导通自锁。因为D9的存在,实际上,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并没有直接加到Q4的G极,而是通过反向的PN结的等效电阻和电容与R20分压加到Q4的G极,这样Q4很难饱和导通了!不知道楼主设计D9的真实意图!而三极管驱动的那副图并没有D9。如果考虑4.2V电压的影响,可以将D9改成一只10K左右的电阻,并且在单片机的输出端对3.3V电源正极设置嵌位二极管(实际上没有必要,因为R20的分压此时对单片机的影响已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