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知道这样的时序怎么用单片机来编程?

楼主(2021-08-09):
那位大师知道这样的时序怎么编程

网友A:
截图都截不全,不知道结尾的信号如何处理

网友B:
你要用什么单片机,驱动什么设备?
时序编程需熟练 do while、 for、if 等语句以及运算符。

网友C: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D:
看着和 I2C 差不多,可以参考

网友E:
可以参考4线SPI时序编程。

网友F:
连个IC型号都不发出来,有需要这么保密,就别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