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问题(已解决)

楼主:
刚开始学stm32的高级定时器,想问一下关于定时器输入源的问题,在这个模式下最后触发源只有TI1FP1和TI2FP2,那还有两个外部输入源TI3、TI4怎么办呢,他们是怎么配置来映射到后面的?还有图中的CC2、IC2又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A(2021-08-10):
懂了懂了,昨天我只学了时钟源部分,好多东西老师都没讲,这上面的寄存器有很多都是与后面会讲的时钟输入捕获模式挂钩,TIxPFx中的x确实只有1和2可选,TI3、TI4不能作为定时器时钟源,他们在后面的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那里有详细的作用
顺便推荐一下硬石科技f103教程,虽然废话很多,但是讲的特别细,会有很多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