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输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1-08-09):
下面是2403标准电流图

C1的耐压为什么才25v 一般不是都推荐输入电压的2倍吗 如果输入32v的话 至少要耐压50v的吧 这里用25v是什么道理

网友A:
那是有交流电才用得着两倍的,一般是有感性负载的,会有浪涌电压的,就会推荐两倍耐压值的,而且,我们对交流电电压说的一般是有效电压,并不是峰值电压,像220V,它最高电压实际是的311V左右的
像这种直流电的,不用2倍的,高一点就可以了,锂电池电路一般就是用的5V耐压电容而已
像这电路的C1,想都不用想,不是一个严谨的电路:要是输入32V,你用一个25V耐压的电容接上去,要是电解还能让你有点时间反应,要是钽电容,直接起火!钽电容是会喷火的
不管是DIY还是工作,这个常识是一定要有的,不可能是要把一个电容用到比比耐压值还要高的电源电路中去的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标识有误

网友C:
C1 电容后面不是有个  X2 吗?  人家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指的要 50V?   并联2个25V的也没什么大的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有交流电才用得着两倍的,一般是有感性负载的,会有浪涌电压的,就会推荐两倍耐压值的,而且,我们对交流电 ...

你觉得C1下面那个X2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没太看明白为什么要用25V的,感觉可能是写错了,正常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输入电压2-3V左右吧,个人觉得,35V比较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C1下面那个X2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呀,所以说不严谨了
在别的数据手册中,X2都是并联
在它这也许是串联
但作为数据手册,你不能让使用者去猜吧

网友F:
笔误而已,datasheet并不是完全没有瑕疵的。

网友G:
这个肯定是错误,应该是50V

楼主:
我也觉得是并联 电容串联不是容量减小么 输入端的滤波和储能都下降了 本来25uF用在电源上就不是很大的数吧
这个手册貌似不怎么严谨 对比推荐的电路图和PCB图 我感觉R4 和 C4 布线也是错的 大家看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呀,所以说不严谨了
在别的数据手册中,X2都是并联
在它这也许是串联

我不觉得你想法是错的 手册前面给的基本应用电路图里 输出也是*2 以电路图给的3.3v输出配合22uF/6.3v电容 应该是不需要串联提高耐压 那么×2就应该是增容 所以我搞不清输入端用小耐压电容的原理了

网友D:
数据手册的严谨之处在于,如要20uF/50V的电容,他会直接写20uF/50V,而不是写10uF/25V然后再X2,就算市面上没有20uF/50V的电容,也要写20uF/50V,具体怎么做,看各家工程师的本事。如果是串联或者并联也会直接画出来的,而不是写着X2.另外看你的图,很明显C1只占据一个焊盘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并联 电容串联不是容量减小么 输入端的滤波和储能都下降了 本来25uF用在电源上就不是很大的数吧
...

R4看不出来,C4明显是和2脚没有关联,但是PCB走线是有关联的
问题是,很有可能这个PCB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看不出来,C4明显是和2脚没有关联,但是PCB走线是有关联的
问题是,很有可能这个PCB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

R4是芯片的EN 使能端 电路图上是接输入 高有效 PCB上接地了 那就是永远不会开机 至少理论上是

C4电路图是接地 PCB上到VIN 即 接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手册的严谨之处在于,如要20uF/50V的电容,他会直接写20uF/50V,而不是写10uF/25V然后再X2,就算市面上 ...

不不 都不是我的图 全部是原厂电子文本截图

我是担心自己懂的少不能理解原厂工程师的意图而错误 所以来这里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如果耐压50v 他直接写50不行么 包括文本里也没说明*2是啥意思 这是文化差异么 是外国人习惯吧100叫10个10 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不 都不是我的图 全部是原厂电子文本截图

我是担心自己懂的少不能理解原厂工程师的意图而错误 所以 ...

一般工程师在手绘图纸时,一些电容需要并联他们可能会直接写X2。工程师手绘图纸理解下
元件质量不同,用外国的贵电容只要1个电容就行,工程师发现用普通的便宜的电容需要2个电容分担压力才不会出问题,也会在图纸上改成X2,不能随便改人家的原图,不然又要重新打开电脑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程师在手绘图纸时,一些电容需要并联他们可能会直接写X2。工程师手绘图纸理解下
元件质量不同,用 ...

谢谢回复 我先用猜和经验试试吧 感觉这个手册写的很个性 不走寻常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是芯片的EN 使能端 电路图上是接输入 高有效 PCB上接地了 那就是永远不会开机 至少理论上是

C4电路 ...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数据手册,R4没有什么问题,它是使能脚,PCB的意思可能是由人工控制芯片的工作
C4接的是SS脚,这个是控制软启动,不接电容就是禁用软启动,但把电容接到输入是个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对于这个电路,其实也没什么,首先,输入电容那的耐压值是肯定要高于输入电源电压的,但并不一定要两倍的,如果你输入是5V,那用6.3V的就可以了
串联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它的就按原理图来画就可以,它也没有几个元件,要是我的话,直接在洞洞板焊一个试一下,一个小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