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RC振荡器怎样知道单片机的工作主频?

楼主(2021-08-10):
一个单片机,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的。客户拿来抄样。想知道这个单片机用的是多大的主频。不知道谁有办法。

网友A:
自己看单片机手册去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楼主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的单片机,所以请楼主自己查阅该单片机的手册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呀,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写一个定时器程序,输出波形,用频率计测试,没有的可能用示波器看个大概

网友D:
仿制设备对于原机MCU内部怎么工作不重要。采用不同的芯片,只要能实现相同功能就行。较低频率时钟能完成的功能不必刻意追求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制设备对于原机MCU内部怎么工作不重要。采用不同的芯片,只要能实现相同功能就行。较低频率时钟能完成的 ...

这个我肯定明白。但是客户不懂,他说必须用1.5M以下的主频,但是IO口要输出160KHZ的频率(IC内部PWM模块),我说用1M的频率,调不出160K的频率。但是客户拿来的样品IC,IO口输出确实是160K的频率,我就问他这个样品的IC主频是多少?别人不告诉他,所以我想知道。1M的主频是调不出160K的频率来的。所以客户就说别人问什么能做,你怎么就做不了,那我也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呀,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写一个定时器程序,输出波形,用频率计测试,没有的可能用示波器看个大概

大哥,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其一,客户拿来的样片,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IC,无丝印的。  其二,就算是我知道是什么品牌的IC, 别人写的程序,你知道别人用的是多大的主频啊? 51单片机你应该明白吧,烧录的时候要选择主频,我烧好了,你知道我选的是多的主频,你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肯定明白。但是客户不懂,他说必须用1.5M以下的主频,但是IO口要输出160KHZ的频率(IC内部PWM模块 ...

那你就要证明1M出不了160kHz PWM就好了

当8bit PWM 256步
160kHz內走256步的处理速度就要40.96MHz了
莫非客户用的是DSP?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肯定明白。但是客户不懂,他说必须用1.5M以下的主频,但是IO口要输出160KHZ的频率(IC内部PWM模块 ...

如果我遇到这种既不懂还轴头犟的客户那我就说我是用了1M主频,你要不信你拿证据.......

网友F:
将 1.5Mhz 分频成 160Khz 和 159.99Khz 的方波,然后进入 异或门,出来就可以调出PW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将 1.5Mhz 分频成 160Khz 和 159.99Khz 的方波,然后进入 异或门,出来就可以调出PWM。

愿闻其详

网友G:
什么指令都不跑,就跑端口取反,portA.1=!portA.1 量测波形就知道单片机的主频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遇到这种既不懂还轴头犟的客户那我就说我是用了1M主频,你要不信你拿证据.......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其一,客户拿来的样片,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IC,无丝印的。  其二,就算 ...

什么都没有,那主频有什么意义呢?
8051是12个时钟为1个机器周期的
STC的8051有的是1个时钟为1个机器周期,有的是2个或者3个时钟的
PIC是4个时钟为1个机器周期的
这就是常说有多少T,什么1T,12T的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你要这主频有什么用?

网友H:
或许那个样片就不是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或许那个样片就不是单片机

是否为单片机 需要用BGA X光机照一下

网友I:
抄样,就是说不知道代码,只知道结果,根据结果,反推代码和主频,这种情况下,都是需要主频越快越好,宁可放弃部分频率,也要考虑实效性,和原片完全的统一,如果IO口160Khz的话, 最好24Mhz主频,那么150个周期翻转IO一次,可以中间干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