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二

楼主(2021-08-10):
看看哪里不对,我看了几遍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程序不全啊

楼主:
哪里不全啊

网友B:
程序段2是指哪里?

网友C:
我能虚心的请教一下楼主,你的图一个输入,两个输出,剩下的全是中间继电器实现的啥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虚心的请教一下楼主,你的图一个输入,两个输出,剩下的全是中间继电器实现的啥功能啊?

我刚开始学,这是我从网上找的图纸,拿来练手的,题目是启动按钮按钮SB每按一次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段2是指哪里?

KM2-3开始

网友D:
这是一款带过流保护的三相电机正反转电路

网友B:
编程器认为电会这样走(虽然现实不会)

解决方法就是把M0.5和Q0.1分开

网友E:
这需要改一下,如下

注意别编写的那么麻烦  越简单越好 调试时省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需要改一下,如下

m0.5 的自锁弄错了

网友F(2022-01-05):
这种画法不好,尽量多接母线,少在中间开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