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会无法测距?

楼主(2021-08-10):
为什么会无法测距?是程序上的错误,还是我没有写完全?
但是网上的程序与这个差别不大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CSR04.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HCSR04_Init();

           while(1)
        {
   float T=gettime();
                int i;
                float s=0;
                float t=0;
                float a=0;
                while(i=0,i<5,i++)
                {
                t=T*170/1000;
                s=t+s;
                }
                        a=s/5;
         printf("距离为:%d cm\r\n",a);//打印总的距离
         delay_ms(1000);
        }
}

以上是主函数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delay.h"

int n=0;
int time=0;

void HCSR0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B.13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B.1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4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10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n+=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float gettime(void)//时间获取函数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预拉低trig引脚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发出脉冲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0)//等待信号发出,信号发出,计数器置0,同时变为高电平
        {
                TIM3->CNT=0;//清零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1)//等待信号接收,信号发出时,引脚一直置1
        {
                time=TIM3->CNT;//获取时间
                return time;
        }
}

//以上是超声波模块的

网友A:
1     while(i=0,i<5,i++)                 {                 t=T*170/1000;                 s=t+s;                 }里T不会变化,做5次没有意义。

网友A:
不知道你芯片型号,所以关于硬件初始化及操作的部分不清楚,逻辑的部分,下面建议供参考:
1     while(i=0,i<5,i++)
                {
                t=T*170/1000;
                s=t+s;
                }
      过程中T没有变化。
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1)//等待信号接收,信号发出时,引脚一直置1
   这部分是否要用while?然后改一下条件?
3 建议你先把你参考的网上的程序完整的试一遍,确认可以了再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芯片型号,所以关于硬件初始化及操作的部分不清楚,逻辑的部分,下面建议供参考:
1     while(i= ...

T不是被gettime这个函数赋值了吗?为什么会没得用,第二个用while还是if区别都不大吧,我都运行过,数值都没得区别,第三个这个程序我都是抄的除了引脚改变了,基本没得区别?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别人的可以运行,我的不行

芯片型号为stm32f103zet6,初始化部分用的正点原子的stm32f103的初始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