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PNP恒流原理怎么理解

楼主:
       现在需要10毫安的电流,左边NPN的恒流明白工作原理:R4的阻值控制电流大小。当R4电流超过10毫安时,R4有0.7V压降,Q4导通、Q3关闭,R4压降低于0.7V,又开始导通,所以电流维持在10毫安。              但换成右边的PNP图,R1的阻值控制电流大小,我就理解不了是怎么维持恒流的

网友A(2021-08-10):
R4的阻值控制电流大小。当R4电流超过10毫安时,R4有0.7V压降,Q4导通、Q3关闭,R4压降低于0.7V,又开始导通,所以电流维持在10毫安。

R4替换成R1,Q4替换成Q1,Q3替换成Q2

N管P管是互补的,能用N管实现的电路,用Pg管也能实现。多体会·下。

网友B:
电路结构一样的呀;
电路1,Q4检测R4的电压,然后负反馈控制Q3的基极;
电路2,Q1检测R1的电压,然后负反馈控制Q2的基极;
恒流输出点,在Q3 Q2的C极。

网友C:
一样道理R1压降增大Q1导通变化导致分流降低Q2基极电流射极电流减小反之射极电流增大.

网友D(2022-04-12):
很好,已经有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