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CCAPMn, n=0,1,2

楼主:
如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N=0  N=1  N=2
意思是说这个单片机里面 有三个 CCAPMn这个寄存器吗

网友A(2021-08-10):
这个单片机里面 有三个 CCAPMn这个寄存器 CCAPM0, CCAPM1 & CCAPM2

网友A:
这个单片机里面 有三个 CCAPMn这个寄存器   CCAPM0  CCAPM1  CCAPM2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里面 有三个 CCAPMn这个寄存器   CCAPM0  CCAPM1  CCAPM2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 ...

谢谢 大师  指点   按你说的方法我去找到了

网友C:
单片机里的三个CCAPMn寄存器,可以查看元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