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贴片丝印为1018 xm,不知道为何元件。有哪位知道请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10):
双列10脚的应该是电源开关芯片,常用于汽车电源

网友B:
额。。。你用的相关软件的话,可以直接在选择选项中选择Symbols那样相关元件都会高亮显示。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

丝印查

丝印查

网友D:
在比印反查网上找,另外,你把IC拍个照,这样容易识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