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在实际生产中如何连接4G模块?

楼主(2021-08-10):
STM32F103在实际生产中如何连接4G模块?哪位高手,有实际应用得,能告知一下吗?或者有电路图,看看,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用的4G模块接口,如果是mini PCI-E接口就麻烦了,如果某1个宝买的4G模块一般可以通过串口连接,某1个宝买4G模块一般都会给出电路和一些例程源码,可以参考

网友B:
只需要对接串口RX TX,GPIO接4G模块的PKEY开机脚

网友B:
一般4G模块厂家都提供硬件参考设计的

网友C:
通讯模组(不仅是4G)只需严格按产品手册来硬件连接,然后通过串口(RX TX)用AT指令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4G模块接口,如果是mini PCI-E接口就麻烦了,如果某1个宝买的4G模块一般可以通过串口连接,某1个宝 ...

我看好多成品,提供就是一个8 针  4针插口,不知道这个针怎么引线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4G模块厂家都提供硬件参考设计的

我看好多成品,提供就是一个8 针  4针插口,不知道这个针怎么引线得,他们也不提供电路图

网友D:
看你买的是哪种了 工业模块用的一般是RS232\485接口

网友E:
类似蓝牙、wifi模块都是用串口与单片机连接,也有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