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屏幕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场合选用哪种屏幕更合适

楼主(2021-08-10):
显示的屏幕主要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场合选用哪种屏幕更合适呢?它们的驱动电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这主要看显示的内容。如果显示内容只是几个数字,则可以用led断码屏;若是显示字符,可以选择lcd;如果想显示彩色的图片,可以用TFT;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屏幕种类。

网友B:
这个问题面有点太大了,直接给出你项目的需求,然后来评估要用什么显示方式,针对性会更好吧。

网友C:
oled屏幕比较简单,单色或者灰度的用iic或者spi总线。lcd屏幕一般2-7寸左右吧,相对开销较大,编程需要优化,最好用spi dma方式。LED应该是指的很大的led灯点阵吧,这个一般是串口的吧。amoled应该就要用fmsc总线了,或者上触摸屏了。用触摸屏的话,最好就用arm处理器了,如果还用stm32 emwin之类的会有点卡顿,体验效果不好。

网友D:
LED, OLED,AMOLED,是自发光的显示屏;
TFT是LCD中的一种,需要有背光板发光才能有显示的。
如果需要在户外环境比较亮的条件下,LED显示屏是首选。 如果要选择TFT,需要选择800cd/m2,才能看到显示屏的内容。 AMOLED通常是使用在手机显示屏。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大,也比较复杂,1~2句很难说清楚。
和屏幕的亮度、对比度、闪烁等等有关。

网友F:
还是看用途!!都是价格优先考虑!
高端图形视频播放显示AMOLED,有些要定制,,一套投产估计要20~1000个达不溜;
OLED,点阵屏已经很普及了,单色 多色,规格就那么几种!
以上是自发光的显示屏,不需要背光,控制电流调节亮度,高端都是专用芯片
LED 分很多种 ,没说明用途很难推荐,,这个太广泛了!
TFT一般都是显示图像,,这个也很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屏幕比较简单,单色或者灰度的用iic或者spi总线。lcd屏幕一般2-7寸左右吧,相对开销较大,编程需要优化 ...

你很专业。。。针对这几种屏幕   有没有对应的芯片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看用途!!都是价格优先考虑!
高端图形视频播放显示AMOLED,有些要定制,,一套投产估计要20~1000个 ...

驱动电路不一样的  后面那三种的驱动电路有推荐不

网友G:
楼上的回答很有水平,向前辈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