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芯片LF398 保持步长(HOLD STEP)如何理解?

楼主:
最近用到了采样保持芯片LF398,电路中有个保持电容Ch不知道取多大合适,查看手册发现Ch与保持步长(hold step)成反比。希望大佬们看看这里这个保持步长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2021-08-11):
保持电容Ch采样时,输入信号使采样/保持电容Ch迅速充电到Ui。Ch的质量对电 路的性能影响很大,对此电容要求很高,可以取 CH=300~1000pF范围,高性能低漏电云母电容或聚苯乙烯电容和聚丙烯电容!!

LF398第8脚为高电平时,向保持电容引脚6端充电; 在高电平时采样,低电平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