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时钟设计

楼主(2021-08-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RST_P     = P1^3;                        // 时钟芯片DS1302的RST管脚
sbit SDA_P     = P1^2;                        // 时钟芯片DS1302的SDA管脚
sbit SCK_P     = P1^1;                        // 时钟芯片DS1302的SCK管脚
sbit KeySet_P   = P3^2;                        // 设置时间按键
sbit KeyClock_P = P3^3;                        // 设置闹钟按键
sbit KeyDown_P  = P3^4;                // 减按键
sbit KeyUp_P    = P3^5;                // 加按键
sbit Buzzer_P   = P2^0;                        // 蜂鸣器
sbit DQ         = P1^0;                // DS18B20传感器的引脚定义

uchar TimeBuff[7]={17,9,1,6,18,30,40};          // 时间数组,默认2017年9月1日,星期五,18:30:40
// TimeBuff[0] 代表年份,范围00-99
// TimeBuff[1] 代表月份,范围1-12
// TimeBuff[2] 代表日期,范围1-31
// TimeBuff[3] 代表星期,范围1-7,1是星期天,2是星期一... ...
// TimeBuff[4] 代表小时,范围00-23
// TimeBuff[5] 代表分钟,范围00-59
// TimeBuff[6] 代表秒钟,范围00-59

uchar Clock_Hour;                                        // 闹钟的小时
uchar Clock_Minute;                                // 闹钟的分钟
uchar Clock_Swt;                                        // 闹钟的开关
uchar Buzzer_Flag=0;                                // 蜂鸣器工作标志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0;
        i=240;
        while(--i);
        DQ=1;
        i=30;
        while(--i);
        while(~DQ);
        i=4;
        while(--i);
}

/*********************************************************/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j=0;j<8;j++)
        {
                btmp=0x01;
                btmp=btmp<<j;
                btmp=btmp&dat;
                if(btmp>0)                // 写1
                {
                        DQ=0;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写0
                {
                        DQ=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
        }
}

/*********************************************************/
// 读取温度值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
        uchar j;
        int b,temp=0;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_ReSet();                                        // 产生复位脉
        DS18B20_WriteByte(0xcc);                        // 忽略ROM指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 读取温度指令

        for(j=0;j<16;j++)                                        // 读取温度数量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5us();
                b=DQ;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b=b<<j;
                temp=temp|b;
        }

        temp=temp*0.0625*10;                                // 合成温度值并放大10倍
        return (temp);                                                // 返回检测到的温度值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LcdPrintStr("20  -  -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  :         C");
        LcdGotoXY(1,14);                                // 温度单位摄氏度上面的圆圈符号
        LcdWriteData(0xdf);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星期
/*********************************************************/
void LcdPrintWeek(uchar week)
{
        switch(week)
        {
                case 1: LcdPrintStr(" Sun");        break;
                case 2: LcdPrintStr(" Mon");        break;
                case 3: LcdPrintStr("Tues");        break;
                case 4: LcdPrintStr(" Wed");        break;
                case 5: LcdPrintStr("Thur");        break;
                case 6: LcdPrintStr(" Fri");        break;
                case 7: LcdPrintStr(" Sa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刷新时间显示
/*********************************************************/
void FlashTime()
{
        LcdGotoXY(0,2);                                                // 年份
        LcdPrintNum(TimeBuff[0]);
        LcdGotoXY(0,5);                                                // 月份
        LcdPrintNum(TimeBuff[1]);
        LcdGotoXY(0,8);                                                // 日期
        LcdPrintNum(TimeBuff[2]);
        LcdGotoXY(1,0);                                                // 小时
        LcdPrintNum(TimeBuff[4]);
        LcdGotoXY(1,3);                                                // 分钟
        LcdPrintNum(TimeBuff[5]);
        LcdGotoXY(1,6);                                                // 秒钟
        LcdPrintNum(TimeBuff[6]);
        LcdGotoXY(0,12);                                                // 星期
        LcdPrintWeek(TimeBuff[3]);

}

/*********************************************************/
// 温度值的显示
/*********************************************************/
void LcdPrintTemp(int temp)
{
        if(temp<0)
        {
                LcdWriteData('-');                                        // 显示负号
                temp=0-temp;                                                // 负数转为正数
        }
        else if(temp>999)                                                 // 显示百位
        {
                LcdWriteData(temp/1000+0x30);
        }
        else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Data(temp%1000/100+0x30);                // 显示十位
        LcdWriteData(temp%100/10+0x30);                // 显示个位
        LcdWriteData('.');                                                //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Data(temp%10+0x30);                        // 显示小数后一位小数
}

/*********************************************************/
// 初始化DS1302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_P=0;                        // RST脚置低
        SCK_P=0;                        // SCK脚置低
        SDA_P=0;                        // SDA脚置低
}

/*********************************************************/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
        uchar temp;
        RST_P=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 1;
        }
        /* 读出该地址的数据 */
        for(i=0;i<8;i++)
        {
                temp=temp>>1;
                if(SDA_P)
                        temp|= 0x80;
                else
                        temp&=0x7F;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
        RST_P=0;
        return temp;
}

/*********************************************************/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i;
        RST_P = 1;
        /*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i=0;i<8;i++)
        {
                if(addr&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addr=addr>>1;
        }
        /* 写入数据:dat*/
        for(i=0;i<8;i++)
        {
                if(dat&0x01)
                        SDA_P=1;
                else
                        SDA_P=0;
                SCK_P=1;
                _nop_();
                SCK_P=0;
                _nop_();
                dat=dat>>1;
        }
        RST_P=0;
}

/*********************************************************/
// 向DS1302写入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Time()
{
          uchar i;
        uchar temp1;
        uchar temp2;

        for(i=0;i<7;i++)                        // 十进制转BCD码
        {
                temp1=(TimeBuff[i]/10)<<4;
                temp2=TimeBuff[i]%10;
                TimeBuff[i]=temp1+temp2;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0x80,0x80);                                        //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C,TimeBuff[0]);                        // 年
        DS1302_Write_Byte(0x88,TimeBuff[1]);                                // 月
        DS1302_Write_Byte(0x86,TimeBuff[2]);                                // 日
        DS1302_Write_Byte(0x8A,TimeBuff[3]);                        // 星期
        DS1302_Write_Byte(0x84,TimeBuff[4]);                                // 时
        DS1302_Write_Byte(0x82,TimeBuff[5]);                                // 分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                                // 秒
        DS1302_Write_Byte(0x80,TimeBuff[6]&0x7F);                // 运行时钟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 打开写保护
}

/*********************************************************/
// 从DS1302读出时间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
{
        uchar i;

        TimeBuff[0]=DS1302_Read_Byte(0x8D);                        // 年
        TimeBuff[1]=DS1302_Read_Byte(0x89);                        // 月
        TimeBuff[2]=DS1302_Read_Byte(0x87);                        // 日
        TimeBuff[3]=DS1302_Read_Byte(0x8B);                        // 星期
        TimeBuff[4]=DS1302_Read_Byte(0x85);                        // 时
        TimeBuff[5]=DS1302_Read_Byte(0x83);                        // 分
        TimeBuff[6]=(DS1302_Read_Byte(0x81))&0x7F;                // 秒

        for(i=0;i<7;i++)                // BCD转十进制
        {
                TimeBuff[i]=(TimeBuff[i]/16)*10+TimeBuff[i]%16;
        }
}
}

/*********************************************************/
// 按键扫描(设置时间)
/*********************************************************/
void KeyScanf1()
{
        if(KeySet_P==0)
        {
                LcdWriteCmd(0x0f);                        // 启动光标闪烁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年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0)                                // 判断年份是否大于0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0]<99)                                // 判断年份是否小于99
                                        TimeBuff[0]++;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到年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0]);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年份
                                LcdGotoXY(0,3);                                // 定位光标到年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月份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                                // 判断月份是否大于1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1]<12)                                // 判断月份是否小于12
                                        TimeBuff[1]++;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5);                                // 光标定位到月份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1]);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月份
                                LcdGotoXY(0,6);                                // 定位光标到月份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日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1)                                // 判断日期是否大于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2]<31)                                // 判断日期是否小于31
                                        TimeBuff[2]++;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8);                                // 光标定位到日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2]);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日期
                                LcdGotoXY(0,9);                                // 定位光标到日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星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3]>1)                                // 判断星期是否大于1
                                        TimeBuff[3]--;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到星期的位置
                                LcdPrintWeek(TimeBuff[3]);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星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3]<7)                                // 判断星期是否小于7
                                        TimeBuff[3]++;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0,12);                                // 光标定位到星期的位置
                                LcdPrintWeek(TimeBuff[3]);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星期
                                LcdGotoXY(0,15);                                // 定位光标到星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0)                                // 判断小时是否大于0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4]<23)                                // 判断小时是否小于23
                                        TimeBuff[4]++;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到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4]);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小时
                                LcdGotoXY(1,1);                                // 定位光标到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0)                                // 判断分钟是否大于0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5]<59)                                // 判断分钟是否小于59
                                        TimeBuff[5]++;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5]);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分钟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秒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6]>0)                                // 判断秒钟是否大于0
                                        TimeBuff[6]--;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秒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6]);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秒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TimeBuff[6]<59)                                        // 判断秒钟是否小于59
                                        TimeBuff[6]++;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秒钟的位置
                                LcdPrintNum(TimeBuff[6]);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秒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秒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Set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DS1302_Write_Time();                        // 把新设置的时间值存入DS1302芯片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
// 按键扫描(设置闹钟)
/*********************************************************/
void KeyScanf2()
{
        if(KeyClock_P==0)
        {
                LcdGotoXY(0,0);                                                // 液晶显示为闹钟设置的界面
                LcdPrintStr("Alarm Clock Set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     :          ");
                LcdGotoXY(1,3);                                                // 显示闹钟的小时
                LcdPrintNum(Clock_Hour);
                LcdGotoXY(1,6);                                                // 显示闹钟的分钟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LcdGotoXY(1,10);                                                // 显示闹钟状态
                if(Clock_Swt==0)
                {
                        LcdPrintStr("OFF");
                }
                else
                {
                        LcdPrintStr(" ON");
                }
                LcdGotoXY(1,4);                                                // 光标定位
                LcdWriteCmd(0x0f);                                        // 光标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闹钟小时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Hour>0)                                // 判断闹钟小时是否大于0
                                        Clock_Hour--;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闹钟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小时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闹钟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Hour<23)                                // 判断闹钟小时是否小于23
                                        Clock_Hour++;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3);                                // 光标定位到闹钟小时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Hour);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小时
                                LcdGotoXY(1,4);                                // 定位光标到闹钟小时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的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调整分钟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Minute>0)                                // 判断闹钟分钟是否大于0
                                        Clock_Minute--;                        // 是的话就减去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闹钟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分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Minute<59)                        // 判断闹钟分钟是否小于59
                                        Clock_Minute++;                        // 是的话就加上1
                                LcdGotoXY(1,6);                                // 光标定位到闹钟分钟的位置
                                LcdPrintNum(Clock_Minute);                // 刷新显示改变后的闹钟分钟
                                LcdGotoXY(1,7);                                // 定位光标到闹钟分钟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闹钟开关 */
                while(1)
                {
                        if(KeyDown_P==0)                                        // 如果减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Swt==1)                                // 判断闹钟是否开启
                                        Clock_Swt=0;                                // 关闭闹钟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到秒钟开关的位置
                                LcdPrintStr("OFF");                                // 液晶显示“OFF”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被下去
                        {
                                if(Clock_Swt==0)                                // 判断闹钟是否关闭
                                        Clock_Swt=1;                                // 启动闹钟
                                LcdGotoXY(1,10);                                // 光标定位到秒钟开关的位置
                                LcdPrintStr(" ON");                                // 液晶显示“ ON”
                                LcdGotoXY(1,12);                                // 定位光标到闹钟开关的位置闪烁
                                DelayMs(300);                                        // 延时0.3秒左右
                        }

                        if(KeyClock_P==0)
                        {
                                break;
                        }
                }

                /* 退出前的设置 */
                LcdWriteCmd(0x0C);                        // 关闭光标闪烁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恢复为检测界面的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Clock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等待,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EEPROM_Write(0x2000,Clock_Hour);                // 往0x2000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小时
                EEPROM_Write(0x2001,Clock_Minute);        // 往0x2001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分钟
                EEPROM_Write(0x2002,Clock_Swt);                // 往0x2002这个地址写入闹钟的开关
        }
}

/*********************************************************/
// 闹钟判断
/*********************************************************/
void ClockJudge()
{
        if(Clock_Swt==1)                        // 判断闹钟的开关是否开启
        {
// 当前小时和分钟,和闹钟的小时和分钟是否一致
                if((Clock_Hour==TimeBuff[4])&&(Clock_Minute==TimeBuff[5]))                                {
                        if(TimeBuff[6]==0)                                        // 秒数是否等于0
                        {
                                Buzzer_Flag=1;                                // 开启蜂鸣器报警标志
                        }
                }
        }

        if(TimeBuff[6]==59)                                                        // 如果当前秒数为59秒
        {
                Buzzer_Flag=0;                                                // 关闭蜂鸣器报警标志
        }

        if((KeyDown_P==0)||(KeyUp_P==0))                        // 如果加按键或减按键被按下
        {
                Buzzer_Flag=0;                                                // 关闭蜂鸣器报警标志
        }

        if(Buzzer_Flag==1)                                                        // 如果蜂鸣器报警标志为启动
        {
                Buzzer_P=0;                                                        // 启动蜂鸣器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Buzzer_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temp;                                                        // 保存温度值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DS1302_Init();                                                //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if(DS1302_Read_Byte(0x81)>=128)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
        {
                DS1302_Write_Time();                        // 如果没有,则初始化一个时间
        }

        Clock_Hour=EEPROM_Read(0x2000);        // 读取0x2000这个地址的值赋给闹钟的小时变量
        if(Clock_Hour>23)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小时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Hour=12;
        }
          Clock_Minute=EEPROM_Read(0x2001);// 读取0x2001这个地址的值赋给闹钟的分钟变量
        if(Clock_Minute>59)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分钟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Minute=30;
        }
        Clock_Swt=EEPROM_Read(0x2002);        // 读取0x2002这个地址的值赋给闹钟的开关变量
        if(Clock_Swt>1)                                        // 如果读取到的闹钟开关值不正常,则重新赋值
        {
                Clock_Swt=0;
        }
while(DS18B20_ReadTemp()==850)        // 等待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完成
        {
                DelayMs(10);
        }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                  //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存在数组time_buf中
                FlashTime();                                  // 刷新时间显示
                ClockJudge();                                  // 闹钟工作的判断

                temp=DS18B20_ReadTemp();          // 读取温度
                LcdGotoXY(1,9);                          // 定位到显示温度的地方
                LcdPrintTemp(temp);                  // 显示温度

                KeyScanf1();                                  // 按键扫描(时间的设置)
                KeyScanf2();                                  // 按键扫描(闹钟的设置)

                DelayMs(100);                                  // 延时0.1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