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板编码器 源程序

楼主:
编码器计数主要是对单片机的定时器经行配置,然后是读取得到的值对其进行转换为速度等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Encoder_Left=0 ,Encoder_Right=0;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float speed_Left=0 ,speed_Right=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Encoder_Init_TIM3();
                Encoder_Init_TIM4();
                AIN_Init();
                KEY_Init();
                LED_Init();
      TIM1_PWM_Init(899,8);
                TIM5_Int_Init(99,7199);   // 0.01S        ((arr+1)(psc+1))/72000000
                                while(1)
    {
                          TIM_SetCompare1(TIM1,850);
                         TIM_SetCompare4(TIM1,500);
                         zuozhuan();
                /* 转速(1秒钟转多少圈)=单位时间内的计数值/总分辨率*时间系数 */
                    speed_Left=Encoder_Left/0.01*0.000181245;
                         speed_Right=Encoder_Right/0.01*0.000181245;
                           printf("左轮编码器脉冲数为: %d\r\n",Encoder_Left);
                                printf("右轮编码器脉冲数为: %d\r\n",Encoder_Right);
                                printf("speed_Left: %f\r\n",speed_Left);
                                printf("speed_Right:   %f\r\n",speed_Right);

                        }

}

代码:

网友A(2021-10-29):
请问这用的什么编码器,怎么收到的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