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能检测到,但是下载不起的问题

楼主(2021-08-11):
今天生产一批电路板时,在使用J-Link Flash的SWD下载程序过程中,有几块板子能连接上单片机,但是总是下载时提示地址验证失败。
verification of RAMCode failed @address ox20000180.Write: 0x429E1D36 BCO2D1F7
Read: 0x088307C3 06200000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上百度也查询了好一会,几乎全都是说的布线不规则或者线太长导致,降低下载频率。我尝试降低了频率发现还是不行,后来找到问题是单片机被上锁了,只需要把BOOT0拉高在下载就行,下载好了后在重新拉低。

网友A:
额 自问自答
也有可能是写保护了,不过你都说了boot没弄,那就boo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