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 2MA-3A可调电源Diy求救?

楼主:
一下0-30V 2MA-3A可调电源大家比较收悉
本人通过此模块做了一个可调电源。输入部分24伏变压器,可以通过数显电压,电流表显示电压,电流。链接负载后都正常,电压,电流可以正常调整,显示也正常。

本人想变压器比较重,输入部分直接用开关电源提供直流电压,可以减轻重量和体积。
所以使用笔记本20V,3.25A开关电压提供电压,本想成功。
没想到问题出来了,输出只有0.3V。输入部分测量电压正常,没有短路现象。

输入部分用笔记本20V,3.25A开关电压,正负极接到滤波电容zheng负极,如下:整流电路A,B处。另外以为整流二极管回路问题,把D3,D4断块问题依旧。
达到问题出在哪儿,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21-08-11):
个人还有想法是否和开关电源地有关?

网友B:
你把20V正极接24V红线任意一端,负极接0V,再测试一下 这两点电压是不是20V,如果没有,可能电源适配器是坏的,也有可能模块输入部分短路,把输入线断开,再测试,如果正常,是模块输入部分短路造成,否则是适配器坏了,如果适配器输入正常,测试直流输出端电压,调节电位器是否可调,如果输出不正常,考虑电源模块损坏。

网友C:
运放没有工作,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你必须单独给运放供电

网友D:
估计是模块就是设计成需要交流输入的,内部电路需要负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E:
给你电路图,就明白了。运放接地脚4和主电源的负极不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先测试一下,有问题在请教

网友F:
双24v交流输入与单24v交流输入是不一样的,和单20v直流输入更不一样,所以楼主失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双24v交流输入与单24v交流输入是不一样的,和单20v直流输入更不一样,所以楼主失败。

这个可以用单 24V 或双 12V(中心头空置)交流输入。
不能使用直流输入的,是因为这个电路有个负电压电路,给运放提供工作电压。
如果要使用直流输入,可以采用DC模块产生负电压,接入D7的2端,以提供运放所需的电压

网友G:
为了实现0v起调,电路中运放使用的负电源电路,因此在上图中D7端再加一个--5V的小电源,应该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单 24V 或双 12V(中心头空置)交流输入。
不能使用直流输入的,是因为这个电路有个负电压电 ...

如果是6楼的图,单交流24v可以工作但输出到不了30v。

网友A:
谢谢大家,正在测试过程中,,,

网友H:
这个电路必须交流输入,否则C3负极不会得到负电压,从而导致U2和U3得不到负电压供电,使得U2和U3不正常工作;同时由于没有负电压,Q1就处于导通状态,使得调整管关断。所以无输出电压,或者很低。

网友A(2022-04-14):
这个电路搭建完了,结果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输入交流18伏,输出只能调节0-9.96伏左右,调节电流等功能正常,,,,请大家指教,

网友I:
您好,我看到您做的0-30v 2ma-3a可调电源的帖子,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您做的电路原理图吗,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按照楼上的电路原理图,运放不是双电源供电了吗?

网友J:
你只有+20V和GND,你没有-5V,你要给楼上原理图D7那里接一个-5V才行。所以你还要一个输入20V的负压模块,负压输出-5V.

网友A:
这个负压输出原理有点模糊?之前看电子管是栅极负压花了好几天才理解。
请问能否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负压输出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A:
13楼这样描述的:
这个电路必须交流输入,否则C3负极不会得到负电压,从而导致U2和U3得不到负电压供电,使得U2和U3不正常工作;同时由于没有负电压,Q1就处于导通状态,使得调整管关断。所以无输出电压,或者很低。

按照6楼的图:U3,U2已经有了负电压,但是U1的4脚没有负电压对吗?

18楼描述:你只有+20V和GND,你没有-5V,你要给楼上原理图D7那里接一个-5V才行。所以你还要一个输入20V的负压模块,负压输出-5V.

按照6楼的图:是已经有了负电压吧,
10楼又描述:
为了实现0v起调,电路中运放使用的负电源电路,因此在上图中D7端再加一个--5V的小电源,应该也可以工作的。 是针对U1吗?

网友K:
你的主电源也才20v而已,30V输出的话把供电电压提高。运放正端供电也要提高。电源问题还在到矿石收音机、一乐这些坛子找找答案,那边搞这个的人比较多

网友A:
现在问题是提供交流20V,可调输出部分只有不到10V?
按照6楼的图:U3,U2已经有了负电压,但是U1的4脚没有负电压对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是提供交流20V,可调输出部分只有不到10V?
按照6楼的图:U3,U2已经有了负电压,但是U1的4脚没有 ...

U1的4脚没负压是对的,但是楼主位你不是已经说了AC24V输入电压电流都正常吗?怎么又不对了呢?

网友M(2023-02-16):
开关电源地有关

网友N:
这个板子上面有辅助电源 直流电实现不了要用交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