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荡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呀?

楼主(2021-08-11):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呀?困扰我有段时间了,一直搞不懂这个电路它的电容和电阻是怎么进行充放电的的,怎么廷时的,这电容和电阻还有三个CD4069与非门怎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完成振荡工作的,请老师详细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A:
通过R1,使1uF电容不停的充放电,充放电过程中达到转换电压,电平就翻转,不停循环

网友A:
应该在1脚再串个电阻,否则4脚翻转为高电平时,1脚电压会比电源电压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1脚再串个电阻,否则4脚翻转为高电平时,1脚电压会比电源电压还高。

您把这个电路从电流流过的方向路线原理过程说的细一点吗,这个电容电阻组成的微分电色各其充放电电流路线和方向是怎样的,你讲的太拢筒了,我乞求您讲的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1脚再串个电阻,否则4脚翻转为高电平时,1脚电压会比电源电压还高。

这个电路工作设觉的不正常来,面包板搭建电路闪烁稳定。

网友B:
搭建仿真电路仪表添加个点位示波器跟踪结合书本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工作设觉的不正常来,面包板搭建电路闪烁稳定。

板凳说的不错,1脚应该串联一只略大于R1的保护电阻,虽然不加电阻也能正常工作,但有可能造成非门电路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工作设觉的不正常来,面包板搭建电路闪烁稳定。

板凳的说法没错,不过有的厂商在其输入端加了保护二极管,不加这个电阻也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把这个电路从电流流过的方向路线原理过程说的细一点吗,这个电容电阻组成的微分电色各其充放电电流路 ...

网络搜:CD4069 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建仿真电路仪表添加个点位示波器跟踪结合书本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老师用protues软件仿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软件呀用protjes软件行吗,楼上说的加个点位示波器是什么意思?是用示波器的捕捉功能进行仿真吗

网友B:
Multisim 14.0,用protues软件仿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1脚再串个电阻,否则4脚翻转为高电平时,1脚电压会比电源电压还高。

老师为什么这个1脚会比电源电压还高呀

网友E:
这个电路20年以前就存在了  1脚的确要加电阻的   假设上电后一种状态  1脚为“0”,2脚为“1”,4脚为“0”.那么2脚通过1M电阻为电容充电,慢慢的1脚电平上升达到翻转状态,则1脚变为“1”,2脚为“,0”,4脚为“1”.此时电容通过1M电阻经过2脚放电,最后1脚变成“0”.  当然 你可以从1脚为“1”分析,结果一样。

网友E:
1脚比电源电压高是,假设电源12V,在4脚为“1”,差不多12V,  和电容的电压(略低于12V)叠加,就出来22V左右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凳的说法没错,不过有的厂商在其输入端加了保护二极管,不加这个电阻也无所谓。

老师这退哪个厂家的芯片呀这二极管是怎样工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20年以前就存在了  1脚的确要加电阻的   假设上电后一种状态  1脚为“0”,2脚为“1”,4脚为“0”. ...

老师我还有一点疑问,这个电路假如说最起初1脚为0;电流会由2脚出来经1M的电阻。经电解电容的负极,在经过电解电容的正极,回4069的第4引脚吗?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微分电路(符合微分电路的特征,电源-电解电容正极-负极-再到GND),微分电路会在电解电容未充满电的情况下实行反向充电吗?至少电解电容正负极之间电压要大于0伏才能反向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凳的说法没错,不过有的厂商在其输入端加了保护二极管,不加这个电阻也无所谓。

这个电路的1脚电压初始时是怎么升为高电平的,能从CMOS的角度说说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还有一点疑问,这个电路假如说最起初1脚为0;电流会由2脚出来经1M的电阻。经电解电容的负极,在经 ...

集成电路里面是如何实现的  就别去细细寻思了  理解电源供电  高电平由+极提供  电流流向负极   和微分电路不一样   数字电路只知道输入和输出的逻辑就行了  想多了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