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脉冲频率计代码

楼主:
脉冲信号由AT89C51的P3.5输入,由单片机测量出脉冲信号的频率,并由4位数码管显示,具体电路如图5-19 所示。P1.0脚外接一开关key,按一下key则进行频率测试。其效果见如图5-19——频率7.458K的脉冲测试结果显示。

软件代码
/*****脉冲信号由P3.5输入,按下key显示其频率*****/
#include<reg51.h> //定义8051寄存器的头文件
sbit KEY=P1^0;//声明开关接于P1.0脚
unsigned char TAB[11]={
0xc0,0xf9,0xa4,0xb0,0x99, //数字0~4
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5~9
0xbf};//"-"号
unsigned char  disp[4];//声明显示区数组
unsigned  char times = 0;
/********声明基本变量*******/
bit status_F = 1; //是否完成测量状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can = 0X01;   //扫描信号
unsigned int freq = 0;    //频率数值变量
sfr16 DPTR = 0X82; //声明DPTR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int);
void measure(void);
void display(int);
/******主程序*****/
main(){
    while(1){
       if(KEY==0){ //按键按下开始测量
           delayms(20);//延时消抖
           if(KEY==0){  //确认按键按下
              status_F=0;
              startmeasure();
              while(status_F==0);//等待1S时间到
           }
       }
       display(freq);
    }
}
/*********开始测量函数***********/
void startmeasure(){
P3=0XFF;
    IE=0X82; //启用T0、T1中断
    TMOD=0X51;//T1为计数器,T0为定时器,均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值的高8位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值的低8位
    TH1=0;TL1=0;//设置T1归零
    TR0=1;TR1=1;//启动T0、T1
}
/*********T0中断服务程序,定时时间50mS***********/
void T0_int () interrupt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值的高8位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值的低8位
    if(++times==20){      //若1S时间到
       times=0;         //重新计次
status_F=1;      //完成测量
       TR1=0,TR0=0;      //关闭T1、T0
       DPL=TL1;DPH=TH1;  //脉冲计数值高、低8位
       freq=DPTR;//脉冲计数值存入freq变量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int dat){
uchar i;
    if(dat>=10000){ //若计数值大于10K,即频率超过10KHz
       disp[0]=TAB[10];//负号填入千位数显示区
       disp[1]=TAB[10];//负号填入百位数显示区
       disp[2]=TAB[dat/10000];//计数值的"万"位填入十位显示区
       disp[3]=TAB[(dat/1000)%10];//计数值的"千"位填入个位显示区
    }
    else{  //频率低于10KHz
       disp[0]=TAB[(dat/1000)%10];//填入千位数显示区
       disp[1]=TAB[(dat/100)%10];  //填入百位数显示区
       disp[2]=TAB[(dat/10)%10];   //填入十位数显示区
       disp[3]=TAB[dat%10];        //填入个位数显示区
    }
    P3=0x01;//初始扫描信号
    for(i=0;i<4;i++){//扫描4次
       P2 =0XFF; //关闭7段LED数码管
       P3=~scan;//输出扫描信号
       P2=disp[ i];//[ i]输出显示信号
       delayms(4);//延时4ms
       P3<<=1;  //下一个扫描信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