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控制方案 检测到信号唤醒单片机

楼主(2021-08-11):
要求是 , 没检测到信号时都在低功耗模式。 发射端会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唤醒单片机然后操作发射芯片,   那接收端怎么才能从低功耗唤醒。
注:接收端单片机是处在睡眠模式。

我看了Si24r1 ,必须接收端单片机通过SPI操作寄存器才能切为RX模式。因为单片机处在睡眠又不能操作。

有没有其它合适的IC或方案。 最好成本低点。

网友A:
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时,中断是不停止工作的。串口中断会唤醒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时,中断是不停止工作的。串口中断会唤醒单片机。

我要怎么 知道发射端什么时候要让我唤醒工作

网友B:
无线接收模块不工作,能接收到发送端发来的信号?如果接收模块一直在工作,那单片机在睡眠模式下似乎没什么意义

网友C:
24L01要处于接收状态,才能接收

一些 LoRa  模块,可以较低功耗接收待机

网友D:
得看接收模块的输出端,在发射端不工作时,是什么状态的;
如果是静躁的,可以把单片机的中断引脚接到接收模块的输出端,发射端工作时先发几个脉冲,就能唤醒接收端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