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c89c52单片机蓝牙遥控器

楼主(2021-08-11):
请问一下大家,我这个51遥控器程序有什么问题吗?实物的连接时P1和P3上接着按键,按键另一边全部共地但是按按键时接收端没有反应,手机可以正常控制接收端。
key.h
#include "delay.h"
#define key1 P1     //1111 1111
#define key2 P3                //1111 11   P30:RXD   P31:TXD

//extern u8 fx;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if(key1!=0xff)
                {

                         switch(key1)           //1111 1111
                                {
                                 case 0xfe:return 0x31;break;                //left
                                 case 0xfd:return 0x32;break;                //right
                                 case 0xfb:return 0x33;break;                //left
                                 case 0xf7:return 0x34;break;                //right

                                 case 0xef:return 0x35;break;                //duoji 1
                                 case 0xdf:return 0x36;break;
                                 case 0xbf:return 0x37;break;                //duoji 2
                                 case 0x7f:return 0x38;break;
                                }
                                while(key1!=0xff);
                }
                 if(key2!=0xff)
                {
                                switch(key2)           //0011 1111
                                {
                                 case 0xfb:return 0x39;break;    //duoji 3
                                 case 0xf7:return 0x40;break;
                                 case 0xef:return 0x41;break;                //duoji 4  (夹球)
                                 case 0xdf:return 0x42;break;     //         (放球)
                                }
                                while(key2!=0xff);
                }

   return 0;

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unsigned int receive;
void UART_Ini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SM0=0;
                SM1=1;
                REN=1;                  //打开总中断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正常的话应该是TI        =        1;但是为了控制接收先置‘0’;
}
unsigned char num ;

void com_UART0() interrupt 4
{
        EA=0;
                if(RI==1)
    {
    }

    if (TI)
    {

    }
                   EA    = 1;
}

unsigned int qwe=0x00;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num=KeyScan();
                if(num!=qwe)
                {
                        qwe=num;
                        if(TI==1)
                        {
                                SBUF = num;
                                TI=0;
                        }
                }
        }
}

谢谢!

网友A:
TI是当SBUF有数据放入,并传输完成后才由单片机置1
TI初始值是0,所以if(TI==1)SBUF = num;永不成立
而SBUF没有数据放入,TI永不为1
永远传不了数据出去
应改为:
void com_UART0() interrupt 4
{
        EA=0;
                if(RI==1)
    {
    }

    if (TI)
    {
              TI=0;//<<<<<<<<<<<<<<<<<<<<<<<<<<<<<<<<<<<<<<<<<<
    }
                   EA    = 1;
}

unsigned int qwe=0x00;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num=KeyScan();
                if(num!=qwe)
                {
                        if(TI==0)//<<<<<<<<<<<<<<<<<<<<<<<
                        {
                                SBUF = num;
                                qwe=num;//<<<<<<<<<<<<<<<<<<<<<<<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是当SBUF有数据放入,并传输完成后才由单片机置1
TI初始值是0,所以if(TI==1)SBUF = num;永不成立
而SB ...

按这样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样改了,还是不行

单片机接电脑串口
电脑收到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样改了,还是不行

看漏了你在UART_Init(void)中的TI=1;

经过一大轮仿真试验
得知按键扫描的while(key!=0xff)被 串口脚干扰了
把#define key2 P3 改为#define key2 P2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接电脑串口
电脑收到数据吗?

电脑收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漏了你在UART_Init(void)中的TI=1;

经过一大轮仿真试验

我把51单片机上本该接蓝牙的P3.0和P3.1接到了usb转ttl上连接电脑,按按键它也没有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51单片机上本该接蓝牙的P3.0和P3.1接到了usb转ttl上连接电脑,按按键它也没有数据

有试过RxD和TxD交换吗?

那就用范例代码试一下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89-90xx Series MCU UART (8-bit/9-bit)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UART parity mode*/
#define NONE_PARITY     0   //None parity
#define ODD_PARITY      1   //Odd parity
#define EVEN_PARITY     2   //Even parity
#define MARK_PARITY     3   //Mark parity
#define SPACE_PARITY    4   //Space parity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Testing even parity

sbit bit9 = P2^2;           //P2.2 show UART data bit9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endString("STC89-90xx\r\nUart Test !\r\n");
    while(1);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P0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bit9 = RB8;         //P2.2 show parity bit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RxD和TxD交换吗?

那就用范例代码试一下

谢谢,解决了,但是有时候它检测不到松开的指令

网友B(2021-09-18):
蓝牙开关能被小度在家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