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系统单片机端口可以通过限流电阻接要电压吗?

楼主(2021-08-12):
VDectet 接入单片机管脚,配置为下拉输入。
如图分压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检测电压24V是否掉电。
问题是否可以省略掉R2 3K分压电阻(内部设置为下拉输入)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检测24有和无,那么可以吧R2换成3.3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省略掉R2 3K分压电阻有可能造成高电压进入单片机管脚,损坏单片机不要省略掉R2。

楼主:
就是想能不能省略一个电阻,因为如果是多路的话,节省的空间和元件开始客观的,
另外也是想从技术层面了解。
换成稳压二极管综合成本更高了。

网友C:
内部的上下拉电阻一般都会远大于3K的,省掉R2,IO口的电压肯定会高于3.3。

网友D:
你都说了这是分压电路,省略R2,VDectet端的电压就是24V,那要改单片机电路了。

网友E:
刚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还没跑程序,内部下拉还没打开,你说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呀

网友F:
从这点可看出,楼主的模拟电路学的不怎么样啊。

网友G:
省了,输入的就是24V了,IO口有输入电压范围的,看看datasheet

网友H:
一个电阻才多少钱,半分钱不到,需要省吗?要省成本不是这么省嘀。。

网友I:
它必须使用分压电路来检测输入引脚的更高电压。 3k欧姆电阻不能省略。

网友J:
真想扣,把电容也省掉吧。电阻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