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D16AS单片机3.9v下载程序失败,3.7v以下正常?

楼主(2021-08-12):
MA82G5D16AS在约3.9V左右锂电池供电时,经过笙泉的小鱿鱼下载程序失败,不管连接电脑或脱机下载都不成功,供电电压约3.7V或以下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第一次使用该芯片,这是芯片问题还是下载器还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不能够在PCB上下载。 要单独IC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够在PCB上下载。 要单独IC下载。

谢谢!这样也太麻烦了!复位脚在程序里设置为I/O口功能后,在PCB上接电路下载不管什么电压都不行,必须悬空,这个做的没ST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