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f103不能驱动超声波模块hcsr04?

楼主: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csr04.h"

int main(void)
{
         float length;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HCSR04_Init();
         printf("超声波初始化成功");//检测超声波是否初始化
   length=gettime();
         printf("距离为:%.3f cm\n",length);//打印总的距离

}
//以上是主函数模块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delay.h"

u16 msHcCount =0;
void HCSR0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B.13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PB.1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4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10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hcsr04_NVIC();
        TIM_Cmd(TIM3,ENABLE);
}

static void opentimerhc()
{
        TIM_SetCounter(TIM2,0);
        msHcCount=0;
        TIM_Cmd (TIM2,ENABLE);
}
static void closeimerhc()
{
        TIM_Cmd(TIM2,DISABLE);
}

void hcsr04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msHcCount++;
                }

}
u32 gettime(void)//时间获取函数
{
u32 t=0;
        t=msHcCount*1000;
        t+=TIM_GetCounter(TIM2);
        TIM2->CNT=0;
        delay_ms(50);
}
float hcgetlength(void)
{
u32 t=0;
        int i=0;
        float lengthTemp=0;
        float sum=0;
        while(i!=5)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预拉低trig引脚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发出脉冲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0)//等待信号发出,信号发出,计数器置0,同时变为高电平
                {
                        opentimerhc();
                        i=i+1;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1)//等待信号接收,信号发出时,引脚一直置1
                {
                        closeimerhc();
                        t=gettime();
                        lengthTemp=((float)t*170/1000);
                        sum=lengthTemp+sum;
                }
        lengthTemp=sum/5.0;
                return lengthTemp;
        }
}
这是超声波模块

是程序写错了吗?
如果有人能指出错误,请私我

网友A(2021-08-12):
具体请用逻辑分析仪检测一下波形、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length=gettime();
  printf("距离为:%.3f cm\n",length);//打印总的距离

u32 gettime(void)//时间获取函数
{
u32 t=0;
        t=msHcCount*1000;
        t+=TIM_GetCounter(TIM2);
        TIM2->CNT=0;
        delay_ms(50);
}
没有renturn数值  你获取时间获取了个寂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ngth=gettime();
  printf("距离为:%.3f cm\n",length);//打印总的距离

就算加上return t,串口助手还是没得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ngth=gettime();
  printf("距离为:%.3f cm\n",length);//打印总的距离

这个连最开始的“超声波初始化”都没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连最开始的“超声波初始化”都没得!

我找时间试一下。买了买还用

网友B:
u8 combuff[2048];
u8 combuff1[2048];

int main(void)
{
        double cm_length = 0;
        u8 i = 0;

        delay_init();
        USART1_Init(9600);
        TIM3_Init(1,1);//1ms
        TIM16_Init(1,1);//1ms
        HC_RC04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
                for(i = 0;i<5;i++)
                {
                        cm_length += (Start_HC_RC04()/5);
                }
//length * 2 /340
                cm_length = (cm_length / 170) * 100;
                u1_printf("距离 = %1f\r\n",cm_length);
                cm_length=0;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
        }
}

/*
GPIO        初始化
VCC = 3.3V
GND = 0V
TRIG = PA7
ECHO = PA6
*/

void HC_RC0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16 msHC_RC04;

/*
1ms中断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u8 i;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msHC_RC04+=1;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

}
/*
ECHO(PA6) 先确保        ECH处于低电平
TRIG(PA7) 先拉高20us以上、
ECHO (PA6)  电平被拉高后开启定时器
ECHO (PA6)  电平拉低后关闭定时器并且读取时间

测试距离 = (高电平时间(S) * 340M/S)/2
模块测距范围2-400cm
因此高电平时间范围0.1ms - 23ms

*/
u32 Start_HC_RC04(void)
{
        u16 time_out = 0;
        u32 usTime = 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_us(2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0)
                {
                        delay_ms(1);
                        time_out += 1;
                        if(time_out >= 1000)
                                u1_printf("超时\r\t");
                                return 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触发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0)
                {
                        ;
                }

                msHC_RC04 = 0;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1)
                {
                        ;
                }
                TIM_Cmd(TIM3, DISABLE);
                usTime = msHC_RC04 * 1000;
                usTime += (TIM_GetCounter(TIM3)*100);//时钟1S 10000节拍。1节拍0.1ms 100us
                TIM1->CNT = 0;

                return usTime;

}

时间和距离的转换没您好,也没怎么滤波。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工程你看一下

#include "wav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define Trig GPIO_Pin_7//超声发射引脚pb7
#define Echo GPIO_Pin_6//超声波接受引脚pb6

void Wave_SR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初始化超声波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Trig;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Echo;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外部中断与引脚的配置,中断与端口6的映射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6);
        //外部中断配置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6;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中断优先级管理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us(10);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RESET)//Echo检测到高电平
        {
                TIM_SetCounter(TIM3,0);//开启定时器
                TIM_Cmd(TIM3,ENABLE);//使能定时器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Echo));//等待Echo出现低电平

                TIM_Cmd(TIM3,DISABLE);//关闭定时器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清除中断标志
  }
}
//超声波工作条件
//Trig产生一个不低于10us的高电平信号

u8 Wave_SRD_Strat(u8 time)
{
        if(time>10)
        {
        GPIO_SetBits(GPIOB,Trig);//设置Trig为高电平输出
        delay_us(time);
        GPIO_ResetBits(GPIOB,Trig);
        return 0;//产生高于10us高电平,返回0
        }
        else return 1;//为产生高于10us高电平返回1
}

主函数里
初始化:
        Wave_SRD_Init();//初始化超声波
        while(Wave_SRD_Strat(t))
        {
        }

while循环:
//距离计算
                Wave_SRD_Strat(t);                             //产生高于10Us的高电平与OLED上显示超声波所测距离
                Juli = TIM_GetCounter(TIM3)*340/200.0;
                printf("%f",Ju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