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无线充电手机壳是什么原理吗?

楼主:
华为这款无线充电手机壳啥原理,能实现自己制作吗

网友A(2021-08-12):
埋了接收线圈,露了接触触点。

网友B:
可以,里面有一个线圈,改变线圈的磁场就可以了

网友C:
只需添加一个无线充电器接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需添加一个无线充电器接收器

随便添加会不会不符合它的充电协议,铁子?

网友E:
手机壳内置磁感线圈作为接受端,无线充电器作为发射端进行发射,利用电磁感应变化产生充电电压和功率

网友E:
里面内置线圈作为接受端,无线充电器作为发射端,磁场产生变化进而产生电压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