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指令的作用疑惑

楼主(2021-08-12):
0x5CE8        MOVF 0x74, W, BANKED
0x5CEA        XORLW 0x1
0x5CEC        BNZ 0x5cf0
0x5CEE        BRA 0x5bc0
0x5CF0        XORLW 0x3
0x5CF2        BZ 0x5c80
0x5CF4        XORLW 0x1
0x5CF6        BZ 0x5cb4
0x5CF8        BRA 0x5ce4
0x5CFA        MOVLB 0           ;BSR = 0
0x5CFC        MOVF 0x63, W, BANKED
0x5CFE        RETURN 0
在上述代码中先是某个常量与0x01异或,然后又与0x03异或,之后又与0x01亦或,没理解这3个亦或分别是啥作用,如果是为了判断某个位是否为1,怎么会两次亦或0x01,各位大佬帮忙瞧瞧。

网友A:
条件符合就branch掉了,这么简单的逻辑花点心思应该容易理解的

网友B:
PIC的汇编指令简单,但一个指令往往是好几个操作数,太难学了,如果不是工作中用到,入门或者DIY很少有用到PIC的,PIC18系列更加不用说
你自己不真正的用汇编去编写几个属于你自己的小程序出来,天天看反汇编的,不累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