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电量计算

楼主(2021-08-12):
电池厂家提供不了开路电压对应容量的OCV表,但是这个项目又必须正确的显示电池的电量,大家是如何做到电量的大概测量的(节省成本不用电量计),用的是开路电压法估算(精度要在80%以上,在电池没有负载,同时有准确的OCV表是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A:
如果电池是统一的,那就自己做开路电压对应容量的OCV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是统一的,那就自己做开路电压对应容量的OCV表。

怎么做

网友A:
当锂电池电压低于3.7v,开始充电同时开始记录电池电压,充电时间,充电电流,充电时间X充电电流就是电池容量,不断充电不断记录,直到4.2v充满,这样你就得到一张电压与容量关系的表格,以后测电压就基本知道电池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