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源程序与工作原理讲解(按键实现正反转)

楼主:
     由于最近放假闲置在家,有空闲时间做自己想做的小玩意。就想着在家做点小玩意玩。放假从学校带了一些模块回来,有ESP-8266WiFi模块,HC-05蓝牙模块,RFID-RC522射频模块,JQ8900语音模块,8欧1W喇叭,51单片机开发板,STM32F103ZET6核心板,STM32F407ZGT6核心板,0.96寸OLED IIC屏幕...
看着这些外设和开发板,脑子里当时就想着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播报门禁系统,本文介绍的是舵机的控制,后续会继续更新这个Demo的各个部分....
如有不对烦请各位指正
什么是舵机
    在机器人机电控制系统中,舵机控制效果是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舵机可以在微机电系统和航模中作为基本的输出执行机构,其简单的控制和输出使得单片机系统非常容易与之接口。
   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目前在高档遥控玩具,如航模,包括飞机模型,潜艇模型;遥控机器人中已经使用得比较普遍。舵机是一种俗称,其实是一种伺服马达。
其工作原理是: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当然我们可以不用去了解它的具体工作原理,知道它的控制原理就够了。就象我们使用晶体管一样,知道可以拿它来做开关管或放大管就行了,至于管内的电子具体怎么流动是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的。
舵机的控制: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这个舵机动图就很形象的演示了转向

舵机接线:

接线方法
          红-------------------------VCC
          棕色----------------------GND
          橙色----------------------信号线

STC89C52RC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Count;//中断溢出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Se_Count;//Se_Count = 5时舵机反转 Se_Count = 20时舵机正转
unsigned char Se_TimeCount;//Se_TimeC中断次数计时

sbit Se = P2^0;
sbit LED = P1^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Num;
        Timer0Init();
        while(1)
        {
                KeyNum = Key();
                if(KeyNum == 1)
                {
                        Se_Count = 20;//舵机正转
                        Se_TimeCount = 33;
                        EA = 1;//开启中断
                        LED = 0;

                }
                if(KeyNum == 2)
                {
                        Se_Count = 5;//舵机左转
                        Se_TimeCount = 33;
                        EA = 1;//开启中断
                        LED = 0;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j;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0Count++;
        if(T0Count<=Se_Count)
        {
                Se = 1;
        }
        else if(T0Count>Se_Count&&T0Count<=200)
        {
                Se = 0;
        }
        if(T0Count >=200)
        {
                T0Count = 0;
                j++;
                if(j>=Se_TimeCount)
                {
                        EA = 0;
                        j = 0;
                }
        }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8-13):
可以可以,昨天也在玩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