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路图的正极在哪里啊?

楼主:
这个正极在哪里啊?
迫切的想知道,初学入门求指导。

网友A(2021-08-13):
仿真里面单片机没有VCC,GND引脚,不需要接,实物才需要接

网友B:
VCC、GND是隐藏管脚,右击MCU、点编辑属性,如下图。系统默认VCC、GND、RST、XTAL已连接,都可以不画,不影响仿真。

网友C:
你这个是仿真电路图
仿真不接电源,不接晶振,不接复位都能运行。
这个正极在40脚

网友C: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http://www.51hei.com/bbs/dpj-42041-1.html

单片机学习教程(初学者入门)
http://www.51hei.com/bbs/mcu-xuexi-1.html

网友D:
那个向上的三角就是正极。

网友E:
正极就是c3旁边的小箭头

网友F:
这不是电路图
这是仿真图
左边那堆东西不接也可以跑
正极和接地更是预接了

网友G:
在原理图的封装中,VCC和GND是隐藏了的。

网友H:
你说的正极是VCC吗?那个三脚架一样的标记就是vcc

网友I:
第40脚就是单片机供电的正极VCC了。你这个图是仿真里的元器件,它省略了第40引脚

网友J:
正极40pin  负极20pin

网友K:
隐藏了,默认已经正确的连接好电源。

网友I:
第40引脚是单片机供电正极VCC。你的图是仿真的元器件,省略了第40引脚

网友L:
仿真毕竟是仿真不是真实电路,能仿真就行了,无需纠结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正极是VCC吗?那个三脚架一样的标记就是vcc

谢谢了

网友N:
隐藏起来了,PROTEUS默认隐藏起来,不用你接,程序会自动连接,20脚是GND,40脚是电源正极

网友O:
向上的三角形就是5V电源,proteus中不需要连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P:
此原理图仅用于仿真,因此未显示电源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