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lcd1602怎么输入一串数字啊

楼主(2021-08-13):
比如我按下6,lcd上显示6,继续按2,显示62,可以一直输入连续的,我现在只会显示一个数字的。。。。想了好久不知怎么办,求大神

网友A:
        write_com(0x80);//第一行起始位置
        write_date('6');

        write_com(0x80+1);//第一行次位置
        write_date('2');

        write_com(0x80+2);//以此类推
        write_date('5');

网友B:
这个简单,改变显示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C:
坐标没有加上,最好附上显示的程序,大神们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D:
把按下的数放在一个数组里,然后显示一个数组。

网友E:
如果让lcd1602显示数字,需要用ascll码。0x30+(要显示的数字)=要显示的数字的ascll码。如果要显示的数字有多个位数的话,需要用求模运算和求余运算把各个位数分开,再用lcd1602显示相应的内容

网友F:
上代码
看看你是怎样写的

网友G:
可供参考

单片机+LCD1602矩阵键盘的计算器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086-1.html

网友H:
这个是万年历的时钟设置,可以参考

网友I:
设一个变量n,初始值为0,按键检测到一次n+1,把这个n给写命令的地址(比如从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开始就是  w_com (ox80+n );)这样可以实现按键一次写入一个数字且光标后移一位。

网友J: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内容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设置起始位置
        if(x == 1)
        {
                write_LCD_Command(0x80 | y-1);//  |相当于加法
        }
        if(x == 2)
        {
                write_LCD_Command(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delayms(2);
        while(*str!='\0')
        {
                write_LCD_data(*str);
                str++;
        }

}

网友J: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字符串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设置起始位置
        if(x == 1)
        {
                write_LCD_Command(0x80 | y-1);//  |相当于加法
        }
        if(x == 2)
        {
                write_LCD_Command(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delayms(2);
        while(*str!='\0')
        {
                write_LCD_data(*str);
                str++;
        }

}
ShowString(1,1,"12345678AB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标没有加上,最好附上显示的程序,大神们才好给你建议。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define GPIO_KEY P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óÃà′′æ·Å¶áè¡μ½μļüÖ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óÃà′′æ·Å°′¼ü×′ì¬
unsigned char dat[]="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a[6]={0,0,0,0,0,0};
void Delay10ms();   //Ñóê±50us
void KeyDown();                 //¼ì2a°′¼üoˉêy

/*******************************************************************************
* oˉ êy Ãû         : main
* oˉêy1|Äü                   : Ö÷oˉêy
* êä    èë         : ÎT
* êä    3ö         : Î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
                {
                        KeyState=0;
                        for(i=0;i<6;i++)
           {
                        a[i+1]=a;
     }
                        a[0]=KeyValue;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KeyValue+0x3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代码
看看你是怎样写的

大神,这是我写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define GPIO_KEY P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óÃà′′æ·Å¶áè¡μ½μļüÖ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óÃà′′æ·Å°′¼ü×′ì¬
unsigned char dat[]="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a[6]={0,0,0,0,0,0};
void Delay10ms();   //Ñóê±50us
void KeyDown();                 //¼ì2a°′¼üoˉêy

/*******************************************************************************
* oˉ êy Ãû         : main
* oˉêy1|Äü                   : Ö÷oˉêy
* êä    èë         : ÎT
* êä    3ö         : Î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
                {
                        KeyState=0;
                        for(i=0;i<6;i++)
           {
                        a[i+1]=a;
     }
                        a[0]=KeyValue;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KeyValue+0x3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一个变量n,初始值为0,按键检测到一次n+1,把这个n给写命令的地址(比如从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开始就是  w_ ...

谢谢你,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是我写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lcd.h"

代码不全啊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