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72M 与STM32F407 168 NRFL2401通讯可以不?

楼主(2021-08-13):
STM32F103  72M  与STM32F407 168 NRFL2401通讯可以不? 如果可以? 需要配置哪块?才行。

网友A:
STM32F103只能先和STM32F407通信,再通过STM32F407和NRFL2401通信。

网友B:
模块和CPU之间的通信,不论采用什么接口,和CPU的主频无关,设置好波特率,按协议操作即可。

网友C:
可以的,你的NRF24L01是通过自己发送的,跟你使用什么MCU不影响,你MCU只是往NRF芯片的寄存器里面写数据和读数据,不影响两者之间的通讯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封贴。

网友D:
调好波特率,uart\i2c\等等一些传输协议都可以

网友E:
主要是你要设置NRF的收发寄存器地址一样,通信频道一样,这样就可以收发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