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解析电话线上FSK,DTMF信号?

楼主(2021-08-13):
如何选哪款单片机实现:1,解析固网电话上的FSK(1200HZ,2200HZ),DTMF(双音频信号)信号?2,实现DTMF拨号(可能需要DAC模块)
特别是1,用什么办法实现?我之前初步设想用傅里叶变换,但是傅里叶变换只能得出是否含某一频率,而且需要先采样下来,计算。但是FSK信号是连续的,也不能全部采样后再计算,这样假如信号长的话,需要保存的数据量也太大了。请教各位大佬是否有更好算法,谢谢!

网友A:
直接硬件吧,价格不高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硬件吧,价格不高也方便。

价格有点高呢,对普通消费电子来说,已经很高了,想用一颗单片机解决。

楼主:
外接解码芯片成本不好控制。想用一颗单片机解决。

网友B:
有专用芯片,MT88**等

网友C:
如果是玩具, 那你可以试一试  如果是办公产品,家用产品, 商用产品,  必须用专用芯片.
你可以这样给你老板讲.   因为 不允许解码出错.  不然别人投诉你.
而如果是玩具, 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芯片,MT88**等

是的,专用芯片我知道,由于成本问题,现在想用一颗芯片来搞定

网友D:
如果能解出这个频率的单片机,价格也不便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