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727ARUZ搭建的减法器电路输出不对

楼主(2021-08-13):
利用OP727ARUZ搭建的减法器电路,放大一倍。两输入差值在0.8V以上可以正常输出相应差值

两输入差值在0.8V以下,输出始终为0.8V。

我采用的是单电源供电,OP727是精密运放,最大失调电压为100uV,
所以可以排除是失调电压的影响,电阻精度用的是千分之一精度的贴片电阻
现在我怀疑是单电源供电的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除了可能是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我现在暂时没有双电源供电的条件,无法验证。但是OP727是单电源供电运放。

哪位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问一下

网友A:
电路?电路?电路?
仿真结果还是实际测量结果?

网友B:
估计供电测量电路有问题。

楼主:
电路只是一个减法器电路,在公司内网 倒腾出来挺费劲的。现在说一下个人猜想,op727作为单电源双通道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存在一定的死区,就是说,他永远到不可能输出0V,最小输出只能到0.8V,想要解决减法器输出不能到0V的问题,第一时更换轨对轨芯片做减法器,但这样对于精密仪器(微级单位)不太适用,因为单电源供电总有对称性没办法解决,现在正在尝试失调电压补偿。第二就是采用双电源供电,这种方式可能以后时我实验的重点。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首先感谢大家对我求助路上的支持,以及一些问题的批判和指正。在这里我把我新想到的一些想法与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电路,只是一个减法器电路,只是搭建电路的芯片选择不同。
其次,我没有做仿真,手边现有的仿真软件没有芯片模型,仿真只能是理想状态,所以我都是实际测量。
再次,我个人觉得信号输出问题在于芯片本身,OP727是双通道芯片,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出有部分死区,也就是说它构成的减法器永远不能输出0V,最小也就能输出0.8V。解决方法我也有两个思路:第一换用轨对轨的单电源供电芯片,但是这种方式可能对精密仪器并不适用,尤其是测量微伏、微安或微欧级的电信号,芯片本身的失调电压就会导致输出不准。第二,用双电源供电,这种方式本人还未尝试,但是本人觉得有很大的成功概率。由于之前一直想用电池给减法器(以及别的电路)供电,所以一直在寻找单电源供电芯片,并且为了电池利用率高,多采用双通道运放。后面可能要尝试先更换轨对轨芯片,想办法调失调电压,最后没办法才尝试双电源供电。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要这个电路来做什么?
一般来说,不是医疗方面的电路,很少有电路对失调电压有什么高要求的,看到处都在用的LM358就知道了
现在的技术,单电源运放已经很好的了,有软件仿真的话,你可以看一下OPA333
至于什么uA,uV的,解决眼前的问题最重要
测量电阻,没做过,不好说
测量uV还有的说,运放精度高就行
测量电流的,你就得有取样电阻,马云家那几毛外包邮的东西是不行,光一个电阻就是几十上百的.....

网友C:
你试过这个电路吗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要这个电路来做什么?
一般来说,不是医疗方面的电路,很少有电路对失调电压有什么高要求的,看到 ...

感谢你的回复
但是我还是想说,这只是一个减法器电路。抛开我要做什么产品。我只是在使用减法器电路时遇到这种问题,前期苦于不理解其中三味而上下求索,现在通过大家的帮助和自己的思考,明白了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问题。可能我发现的问题早已经被别人研究烂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我也特别开心诸位大佬能在这种简单的地方不厌其烦的帮助我。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