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的温度值,如何在无字库12864屏显示,有什么好的算法?

楼主(2021-08-13):
如果用二维数组,把每个温度值,变成16*16字库数组,一位和2位的字库数量不一样,代码比较大。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uchar code wd[101] = {
        0,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8,49,

        50,51,52,53,54,55,56,57,58,59,

        60,61,62,63,64,65,66,67,68,69,

        70,71,72,73,74,75,76,77,78,79,

        80,81,82,83,84,85,86,87,88,89,

        90,91,92,93,94,95,96,97,98,99,

        100
};//AD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A:
把数组加上const修饰,编译后就放在flash里面了,flash一般都比较大。你这样写是放在ram里面了,普通51可能只有256字节ram,你这一个数组就用了好多。其它地方再用点程序跑起来栈很容易溢出。

网友B:
自己造字库啊,又没有多少个字。软件搜“点阵字库生成器”

网友C:
只需要取0~9的字模就行了。温度值的第一位第二位问题,无非还是0~9,在处理温度变量时,分离十位和个位,分别查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