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水里的富氢含量,用什么传感器,什么电路?

楼主(2021-08-13):
(无正文)

网友A:
减压后又是常态就是个交智商税的玩意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实用,很专业。

网友C:
氢浓度的测量方法目前主要是3种:
第一种:滴定液测试第二种:测氢笔测试(氧化还原电位笔)第三种:气象色谱分析
这3种方法,各有优劣点。但都能从一定的角度反应氢含量的多少。
第一种,滴定液测试法
滴定液的成分是亚甲基蓝和纳米铂金胶体的混合液。
测量方法是,在6毫升水里,滴的试剂数量来判断氢浓度。一滴代表100ppb。如果滴到20滴,就是2000ppb。判断方法是,如果水里有氢气,滴定液滴进去后会由蓝色变成透明。一直滴,直到滴液不再变透明,说明水里的氢气都与滴定液反应了。这样根据滴的总滴数,来判断水里的氢含量。
该方法的优点是:
1、成本低,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承受的起,操作起来也相对简单。2、能快速测出1600ppb以上
的氢浓度值,一般来说,超过1600ppb的氢浓度,都需要用滴定液测试。在这里发现跟你一样特别的人,并与之交流... 注册 登录第三方登录:
该方法的缺点是:
1、氢浓度低于300ppb,可能不变色。让人误认为水里没有氢气。原因是,如果低于300ppb,因为测试只需要6毫升氢水,很少一点点,氢气挥发性又很强,所以,还能等氢气与滴定液发生反应,可能氢气已经挥发完了。2、误差因素较多。每个人滴的速度,滴的体积大小,都不一样,这
都会影响最终的数值。滴得快,滴球小,那么测得数值就会偏高。滴得慢,滴球又大,测的数值肯定要偏小一点。
第二种:测氢笔测试
测氢笔实际上就是氧化还原电位笔。它是根据水里的氧化还原电位值来换算氢浓度值的。换算的公式,目前业内基本是以负电位值×2.5得出的值为氢浓度值。比如,水里的负电位是 -200mv 那么200×2.5=500 由此,可以判断水中的氢浓度是500ppb,测氢笔就显示500.如果水里的负电位是-600mv,那么600×2.5=1500 测氢笔就显示1500 氢气可以改变水的电位值。只要水里有氢,可以使水变成负电位。但氢含量与负电位值并没有必然的正比例关系,不是氢含量越多,负电位值也一直跟着低下去的。氢水里的负电位值,一般都是-400mv~-600mv左右, 那么测氢笔换算出来的数值就是1000-
1500ppb左右。这也就是测氢笔测大部分的氢水,都不会超过1600ppb的根本原因。水中的负电位值,极限也就是 -1200mv ,那么1200×2.5=3000 所以,日本二代的测氢笔,宣称能显示到3000ppb。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测出3000的数值。因为水里的负电位值几乎不可能低到 -1200mv
的。所以,测氢笔永远测不出3000以上的氢浓度。
该方法的优点:
1、灵敏度高,快速出数值。因为它是靠电位来计算的。2、可以测出低于300ppb的超低氢浓度
值。
该方法的缺点:
1、价格高昂。日本原装的测氢笔一只售价2000元以上,比一个富氢杯都贵好多。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为了测试氢浓度,显然不划算。2、保存难度高。测氢笔的笔头,对保养要求较高,需要专门的溶液定期清洗保养。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做到,也没必要。3、测量区间有限制由于是根据负电位值进行的氢浓度换算,并不能真实反应水中氢含量的数值。对于常温常压下的氢含量,其准确性还比较高,但是对于高压制氢的情况下,测氢笔就不行了。特别是高于2000ppb的氢浓度,测氢笔几乎是毫无用处的。比如一款4000ppb的氢水,其负电位值如果是-400mv 那么用测氢笔测出的数值只有1000ppb,跟实际数值差了3000ppb。高氢浓度并不意味着高负电位氢浓度跟负电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水中有氢气,水会呈现负电位。但并不是含氢越多,水的负电位值也越高。所以,用负电位值换算氢浓度的方法,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不可靠的。超过5000ppb的氢水真的存在吗?世上的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周围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身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氢浓度也是一样。外届环境不一样,氢浓度也不一样。一般科学界认为,在常温常压下,氢气在水里的溶解度很难超过1600ppb。大部分的富氢杯也都是常温常压制氢,多次制氢的情况下,氢浓度可能达到2000ppb左右,但很难再提高。但是在高压环境下就不一样了。任何气体,在高压环境下,都可以提高在水里的溶解度。氢气也不例外。压力越大,时间越长,溶解的氢也就多。别说5000ppb,日、台连20000ppb的氢水都做出来了。
这就像一个客车,正常情况下是核载20人,但如果强行往里面加人,则可能装下50人。所以,大家不要认为高于5000ppb的氢含量都是商家吹嘘的,这是完全可以通过高压制出来的。
第三种:气相色谱分析法
这种应该算是目前最准确的测量方法了。但只能在实验室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