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D16AS单片机不使用外置晶振,怎样定时退出掉电模式

楼主(2021-08-13):
MA82G5D16AS单片机不使用外置晶振,怎样使用定时退出掉电模式,有点复杂没看懂怎么设置,PDF文档连个范例都没有!掉电模式也试了好久才搞懂,外中断退出没问题,但定时退出感觉很麻烦没搞懂。谢谢懂的赐教赐教!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专用的掉电唤醒定时器,如果没有的话,进入睡眠模式,定时器是不会唤醒的。一般的睡眠模式唤醒有外部中断,IO变化中断,WDT中断,专用掉电定时器。   或者你不要进入休眠模式,你进入低速模式,一般低速模式,定时器可以唤醒。 当然具体要看你的单片机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专用的掉电唤醒定时器,如果没有的话,进入睡眠模式,定时器是不会唤醒的。一般的 ...

谢谢!除了外中断和掉电啊什么的好像只有WDT能定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