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8B数据量不够用,可以借用扩展帧识别符来传递数据吗?

楼主(2021-08-13):
由于目前CAN2.0B 只支持8Byte数据传递,后出的CANFD支持最大64B数据传递,突发奇想:
如果识别符的前11位够用的话,可以利用扩展帧后续18位识别符来传递数据。
这样是否可行呢?
谢谢大家!

楼主:
拆分报文会增加应用复杂性,如果通过扩展帧多余识别符来传递数据,那么就简单了,是吧!

网友A:
CAN 报文单帧限制为 8 个字节,但 CAN 总线可以传输多个帧。 所以,说 8 个字节不够用是不对的。 此外,如果不使用扩展标识符位,则CAN 总线只是 CAN 标准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