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开关比起MOS或者三极管作为输出端的控制有哪些好处?现在很多国内的半导体...

楼主(2021-08-13):
电子负载开关比起MOS或者三极管作为输出端的控制有哪些好处?现在很多国内的半导体厂家也有在做电子负载开关(芯片)

网友A:
电子负载开关(芯片)把很多电子负载外围电路集成在一起,使我们做电子负载模块就简单了。

网友B:
电子负载开关集成电路不仅有功率级,如MOSFET晶体管,还有控制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和负载保护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开关集成电路不仅有功率级,如MOSFET晶体管,还有控制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和负载保护电路等。

以上两个兄弟  有推荐的型号不

网友B:
Texas Instruments 有许多不同的负载开关 IC,例如 TPS22992 - 5.5V、6A、0.01 欧姆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