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实验程序 中断扩展+流水灯+直流电机+舵机+全彩LED+MAX7219

楼主(2021-08-13):
中断扩展+流水灯+直流电机+舵机+全彩LED+蜂鸣器+温湿度+8 位锁存数码管:
通过 74HC595 或其他芯片的扩展技术,实现将 INT0 扩展为 16 个中断按键,按下后立即响应。
按键1.控制流水灯的方向,向左、向右。
按键2.控制流水灯的速度,高速、低速。
按键3.控制直流电机的方向,顺时针、逆时针。
按键4.控制直流电机的开关,启动、停止。
按键5.切换舵机的角度,每次增加 30°,到了+90°再增大,则变成-90°。
按键6.切换全彩 LED(RGBLED)的颜色,从灭到白共 8 种情况。
按键7.切换蜂鸣器的嘀嗒声的频率,低频、高频,且要保持响两三秒时间。
采用硬件定时器计时,每隔 3 秒,通过 DHT11 采集温湿度,温湿度数值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虚拟终端),波特率 9600bps(注意单 片机的晶振设置为 11.0592MHz),温湿度数值通过 8 位锁存数码管例如 MAX7219 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7219.h"
#include "dht1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LEDcode[12]={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0x01}; //0,1,2,3,4,5,6,7,8,9,全灭,-
/*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67,0x3e,0xff, */      /*A,B,C,D,E,F,P,U,全亮*/
sbit A=P2^5;
sbit D=P2^6;
sbit C=P2^7;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wm1=P1^4;
sbit pwm2=P1^5;
sbit pwm3=P1^6;
sbit beep=P1^7;
sbit B1=P0^2;
sbit G1=P0^1;
sbit R1=P0^0;
sbit GS1=P2^0;
sbit GS2=P2^1;

u8 i,j,k=0,jiao=0,fang1=0,t=0,time,fang2=0,run=0,color=0,pinlv=0;
u16 ms50=0,tms50=0;

void delay(u16 i){while(i--);}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UART1_init(void)
{
        TMOD=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253;TL1=253;// 设置初值
        TR1=1;          // 开始计时
        SCON=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1;
        EA=1;           // 打开所以中断
        TI=0;
        RI=0;
}
void UART1_Send(u8 dat)
{
        ES=0;//关串口中断
        SBUF=dat;
        while(TI!=1);//等待发送成功
        TI=0;//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ES=1;//开串口中断
}
void Buzzer_Delay500us()                //@12.000MHz
{
        u8 i;
        _nop_();
        i = 247;
        while (--i);
}
void UART1_Sends(char *s)
{
    while(*s)UART1_Send(*s++);
}
void deng()
{
  if(t==0)
{
        if(fang1==0)
        {P10=1;
        delay(10000);
                P10=0;
        P11=1;
        delay(10000);
                        P11=0;
        P12=1;
        delay(10000);
                P12=0;
        P13=1;
        delay(10000);
        P13=0;}
        if(fang1==1)
        {P13=1;
        delay(10000);
                P13=0;
        P12=1;
        delay(10000);
        P12=0;
        P11=1;
        delay(10000);
        P11=0;
        P10=1;
        delay(10000);
        P10=0;}
}
        if(t==1)
{
        if(fang1==0)
        {P10=1;
        delay(30000);
                P10=0;
        P11=1;
        delay(30000);
                        P11=0;
        P12=1;
        delay(30000);
                P12=0;
        P13=1;
        delay(30000);
        P13=0;}
        if(fang1==1)
        {P13=1;
        delay(30000);
                P13=0;
        P12=1;
        delay(30000);
        P12=0;
        P11=1;
        delay(30000);
        P11=0;
        P10=1;
        delay(30000);
        P10=0;}
}
}
void dianji()
{
        if(run==0)
        {pwm1=1;pwm2=1;}
        if(run==1)
        {
                if(fang2==0)
        {
                pwm2=1;
                pwm1=0;
                delay(300);;
        }
                if(fang2==1)
        {
                pwm1=1;
                pwm2=0;
                delay(300);
        }
        }
}
void duoji()
{
        switch(jiao)
{
  case 0:{pwm3=1;delay(50);
                pwm3=0;delay(1950);} break;// -90度
        case 1:{pwm3=1;delay(118);
                pwm3=0;delay(1882);} break;// -60度
        case 2:{pwm3=1;delay(135);
                pwm3=0;delay(1865);} break;// -30度
        case 3:{pwm3=1;delay(152);
                 pwm3=0;delay(1848);} break;// 0度
        case 4:{pwm3=1;delay(169);
                pwm3=0;delay(1831);} break;// 30度
        case 5:{pwm3=1;delay(186);
                pwm3=0;delay(1814);} break;// 60度
        case 6:{pwm3=1;delay(250);
                pwm3=0;delay(1750);} break;// +90度
}
}
void RGBLED()
{
        switch(color)
{
  case 0:{ R1=1;G1=1;B1=1;} break;// 黑色
        case 1:{ R1=0;G1=1;B1=1;} break;// 红色
        case 2:{ R1=0;G1=0;B1=1;} break;// 黄色
        case 3:{ R1=1;G1=0;B1=1;} break;// 绿色
        case 4:{ R1=1;G1=0;B1=0;} break;// 青色
        case 5:{ R1=1;G1=1;B1=0;} break;// 蓝色
        case 6:{ R1=0;G1=1;B1=0;} break;// 紫色
        case 7:{ R1=0;G1=0;B1=0;} break;// 白色
}
}
void Buzzer_Time(u16 ms)
{
        u16 i;
        for(i=0;i<ms*2;i++)
        {
                beep=!beep;
                Buzzer_Delay500us();
        }
}
void Buzzer_Time2(u16 ms)
{
        u16 i;
        for(i=0;i<ms*2;i++)
        {
                beep=!beep;
                Buzzer_Delay500us();
                Buzzer_Delay500us();
                Buzzer_Delay500us();
        }
}
void Beep()
{
        if(pinlv==0) beep=1;
        if(pinlv==1)
        { Buzzer_Time2(2000);
        }
        if(pinlv==2)
        { Buzzer_Time(2000);
        }
}
void WS()
{
                tms50=0;
                DHT11_RH();
                UART1_Sends("温度:");
                UART1_Send (wen/10+'0');
                UART1_Send (wen%10+'0');
                UART1_Sends("湿度:");
                UART1_Send (shi/10+'0');
                UART1_Send (shi%10+'0');
                UART1_Send(0x0d);UART1_Send(0x0a);
                MAX7219_send16(1,LEDcode[wen/10]);
                MAX7219_send16(2,LEDcode[wen%10]);
                MAX7219_send16(4,LEDcode[shi/10]);
                MAX7219_send16(5,LEDcode[shi%10]);
}
void main()
{
        IT0=1;EX0=1;EA=1;
        T0_init();
        UART1_init();
        MAX7219_init();
        MAX7219_clear();
        while(1)
        {
                if(k==0)
                MAX7219_send16(7,LEDcode[0]);
          MAX7219_send16(8,LEDcode[i+1]);
                if(k==1)
                {
                        MAX7219_send16(7,LEDcode[i/10]);
                        MAX7219_send16(8,LEDcode[i%10]);
                }
                deng();
                dianji();
                duoji();
                RGBLED();
                Beep();

        }
}

void Keydown() interrupt 0
{ i=0;
        if(A==0) i=i+1;
        if(D==0) i=i+2;
        if(C==0) i=i+4;
        if(GS1==0) k=0;
        if(GS2==0) {k=1;i=i+9;}
                        switch(i)
{
                        case 0: fang1=!fang1;break;
                        case 1: t=!t; break;
                        case 2: fang2=!fang2;break;
                        case 3: run=!run;break;
                        case 4: {jiao++;
                                       if(jiao>=7) jiao=0;} break;
                        case 5: {color++;
                                       if(color>=8) color=0;} break;
                        case 6: {pinlv++;
                                 if(pinlv>=3) pinlv=0;} break;
}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每隔15ms自动进来一次
{
    TH0 = 0x3C;
    TL0 = 0xB0;
          ms50++;
                tms50++;
        if(tms50==300)
        {
                tms50=0;
          WS();
        }
}
void UART1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RI=0;}//如果是串口输入引起的中断
        else{TI=0;}//否则就是串口输出引起的中断

}

仿真代码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我想请问下你哪里都用到了中断,为什么还要用延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下你哪里都用到了中断,为什么还要用延时呢。

定时中断只是想单纯控制串口采集数据,虽然也可以利用它来进行其他的工作状态计时单机那样会复杂一点。我这个还是想让其他人尤其刚开始学习的更容易看懂,体会一下单片机的乐趣。

网友B:
我用7219时发现仿真和实物的显示顺序是相反的,例如仿真显示12345678,下载的实物上却显示87654321.不知你是否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