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十字路口交通灯汇编语言程序与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1-08-13):
本设计以AT89C51单片机为主控模块,主要由按钮开关,数码管,发光二极管组成,利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来模拟对十字路口的交通管理,南北方向亮绿灯10s,然后黄灯亮5次,这个过程东西方向红灯亮15s,之后东西方向亮绿灯10s,然后亮黄灯5s,这个过程南北方向亮红灯15s。各路灯用LED模拟显示,同时用七段数码管显示两路的倒计时时间。利用键盘可修改灯亮时间PC机设置灯亮时间,利用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实现。为防止出现紧急情况(如119,110通过时),该系统还设置了中断,将东西南北方向全是红灯。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ZHD1
ORG  000BH
LJMP  ZHD2
ORG  0013H
LJMP  ZHD3
ORG  1000H;主程序

MAIN:
MOV  TMOD,#01H;设工作方式
MOV  TL0,#0F0H;设初值,单片机晶振12M,定时10ms
MOV  TH0,#0D8H
SETB  EA;开放总中断
SETB  ET0;开放T0中断
SETB  TR0;启动T0定时
SETB  EX0;开放外中断0
SETB  EX1;开放外中断1
SETB  IT0;设外中断0为边沿触发
CLR  IT1;设外中断1为低电平有效
SETB  PT0

CYCLE:
MOV  R3,#30;
MOV  R0,#10;AB方向绿灯显示时间
MOV  R1,#30;CD方向红灯显示时间
MOV  R4,#15;
MOV  R2,#25;为延时1秒而用;CD红灯AB绿灯
LOOP1:
SETB  P3.4
MOV  P1,#01H
SETB  P1.5;点亮绿灯
SETB  P1.2;点亮红灯
LCALL  DISPLAY;调用显示程序
DJNZ  R2,LOOP1
MOV  R2,#25
DEC  R4
DEC  R1
DEC  R3
DJNZ R0,LOOP1
AJMP LOOP2

LOOP2:
SETB  P3.4
MOV  P1,#01H
SETB  P1.6;点亮黄灯
SETB  P1.2;点亮红灯
LCALL  DISPLAY;调用显示程序
DJNZ  R2,LOOP2
MOV  R2,#25
DEC  R1
DEC  R3
DJNZ R4,LOOP2
AJMP CYCLE1

CYCLE1:
MOV  R0,#10;
MOV  R4,#15;
LOOP3:
SETB  P3.4
MOV  P1,#01H
SETB  P1.7;点亮红灯
SETB  P1.4;点亮绿灯
LCALL  DISPLAY;调用显示程序
DJNZ  R2,LOOP3
MOV  R2,#25
DEC  R4
DEC  R1
DEC  R3
DJNZ R0,LOOP3

LOOP4:
MOV  P1,#01H
SETB  P1.7;点亮红灯
;SETB  P1.3;点亮黄灯
LLJ1: LCALL  DISPLAY;调用显示程序
DJNZ  R2,LLJ1
SETB  P2.7;点亮红灯
MOV  R2,#25
DEC  R0
DEC  R4
DEC  R3
DJNZ  R1,LOOP4
LJMP  CYCLE;键盘中断程序

ZHD1:  LCALL  DISPLAY
JB   P3.6,Q2
INC  R1
INC  R0
CJNE  R1,#99,TIAO2
MOV  R1,#00H
TIAO2 :CJNE  R0,#99,TIAO3
MOV  R0,#00H

TIAO3: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JNB  P1.0,Z2
Q2 :JB  P3.7,WAIT1
DEC  R1
DEC  R0
CJNE  R1,#00H,TIAO
MOV  R1,#99
TIAO :CJNE  R0,#00H,TIAO1
MOV  R0,#99

TIAO1: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WAIT1 :JNB  P1.0,Z2
WAIT :LJMP  ZHD1
Z2: RETI;时间中断程序

ZHD2: MOV  TL0,#0F0H;重先赋值
MOV  TH0,#0D8H
CLR  P3.4
RETI;应急通道中断程序

ZHD3:MOV  P1,#85H
MOV  P0,#30H
MOV  P2,#30H
JNB  P3.3,ZHD3
RETI;数显显示

DISPLAY:
MOV  A,R3;AB方向时间的显示
MOV  B,#10
DIV  AB;把要显示的数的十位存放在A中,个位存放在B中
ADD  A,#10H;位选通十位
MOV  P0,A;

TI0: JNB  P3.4,TT
SJMP  TI0
TT: SETB  P3.4
MOV  A,B
ADD  A,#20H;位选通个位
MOV  P0,A;显示个位数字
TI1: JNB  P3.4,TT1
SJMP  TI1
TT1: SETB  P3.4;CD方向的显示
MOV  A,R1;CD方向时间的显示
MOV  B,#10
DIV  AB
ADD  A,#10H;位选通十位
MOV  P2,A;显示十位数字
TI2: JNB  P3.4,TT2
SJMP  TI2
TT2: SETB  P3.4
MOV  A,B
ADD  A,#20H;位选通个位
MOV  P2,A;显示个位数字
TI3: JNB  P3.4,TT3
SJMP  TI3
TT3: SETB  P3.4
RET

END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12-02):
原理图打开不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可能是因为你版本不对 你看我用Proteus8.8打开了

网友C:
您好,下载了您的红绿灯的程序,希望请教一下怎么改红绿灯的时间

网友D(2023-06-09):
用protues8.9可以运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protues8.9可以运行吗

最好是用Proteus8.8 看板凳就是8.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