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id自整定+pid控温+pwm输出 源程序

楼主(2021-08-13):
  主要是利用继电器反馈法进行pid参数自动整定。若测出了系统的一阶模型,或得出了系统的临界比例增益,则可很容易地设计出PID调节器。继电型自整定的基本想法是,在控制系统中设置两种模态:测试模态和调节模态。在测试模态下,调节器自动转换成位式调节,即当测量值小于设定值时,调节器输出为满量程,反之为零,使系统产生振荡,振荡过程中调节器自动提取被控对象的特征参数;而在调节模态下由系统的特征参数首先得出PID控制器,然后,由此控制器对系统进行调节。当需要PID参数整定时,开关置于调整处,系统按继电反馈建立起稳定的极限环振荡后,就可以根据系系统响应特征确定PID参数。自整定计算完成后开关置于调节处,系统进入正常控制。内含STM32程序,包含DS18B20读取温度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id/pid.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GeneralTim/bsp_GeneralTim.h"

PID pid; //存放PID算法所需要的数据

uint16_t pw;
uint16_t save_buff[9000] = {0}; //保存数据缓存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Step_Auto;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PID_cool_cnt;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PID_heat_cnt;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标志位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PID_Deal,PID_auto_Deal;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zero_across_counter;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k_pid_self_counter;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CCR4_Val;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kkk;
void PID_Calc()  //pid计算
{
        float DelEk;
        float out;
        if (PID_Deal == 1)
        {
                pid.Ek=pid.Sv-pid.Pv;   //得到当前的偏差值
                pid.SEk+=pid.Ek;        //历史偏差总和
                DelEk=pid.Ek-pid.Ek_1;  //最近两次偏差之差

                pid.Pout=pid.Kp*pid.Ek;     //比例输出
                pid.Iout=pid.Ki*pid.SEk;                          //积分输出
                pid.Dout=pid.Kd*DelEk;                            //微分输出
                out= pid.Pout+ pid.Iout+ pid.Dout;
                kkk++;
                if(out>255)
                {
                        kkk=0;
                        pid.SEk=0;
                }
                if(out>255)
                {
                        pid.OUT=255;
                }
                else if(out<0)
                {
                        pid.OUT=0;
                }
                else
                {
                        pid.OUT=out;
                }
                pid.Ek_1=pid.Ek;  //更新偏差
//                printf ( "\r\n%.1f\r\n",out);
                PID_out();

        }
}
void PID_out()  //输出PID运算结果到负载---每1ms被调用1次
{
        uint16_t kk;
        if (pid.Pv>pid.Sv)//当前温度大于用户设定温度
        {
                CCR4_Val=100;
                GENERAL_TIM_Init();
        }
                else
                {
                kk=100-pid.OUT*100/255;
                CCR4_Val=kk;
                GENERAL_TIM_Init();
//        printf ( "\r\n%3d\r\n",kk);
                }
}
void PID_auto()//继电器反馈法自整定pid参数
{

        uint8_t i = 0;
        float KC = 0;
        float TC = 0;
        float V_temp = 0,min_temp = 0,max_temp = 0;
        float TIME_Hight=0,TIME_LOW=0;

        //第一步进入比较初始温度 确定此时温度处于哪种情况

if (PID_auto_Deal== 0)
{
/******************************************************************************************************/

                PID_Deal = 0;//退出pid

                //程序第一次进入 查看对比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

                if(pid.Pv < pid.Sv1)//当前温度低于设定温度
                {
                        PID_heat_cnt++;                //热
                        PID_cool_cnt = 0;
                        if(PID_heat_cnt >= 3)//连续3次结果
                        {
                                CCR4_Val=0;//加热
                                GENERAL_TIM_Init();

                                if(Step_Auto == 0)
                                {
                                        Step_Auto = 1;
                                        zero_across_counter++;
//                                        printf ( "\r\n1");
                                }
                        }
                }
                else//当前温度 大于 设定温度 停止加热
                {
                        PID_cool_cnt++;
                        PID_heat_cnt = 0;
                        if(PID_cool_cnt > 3)
                        {
                                CCR4_Val=100;                //不加热
                                GENERAL_TIM_Init();
                                if(Step_Auto == 1)                //设定温度高于当前温度
                                {
                                        Step_Auto = 0;
                                        zero_across_counter++;
                                }
                        }
                }
                if(PID_heat_cnt >= 65535)//连续3次结果
                {
                        PID_heat_cnt=65535;
                }
                if(PID_cool_cnt >= 65534)//连续3次结果
                {
                        PID_cool_cnt=65534;
                }

                /*****************开始计算强行振荡的周期和幅值****************************/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 || (zero_across_counter == 4 ))
                {
                        save_buff[k_pid_self_counter] = pid.Pv;

                        k_pid_self_counter++;

                        if(k_pid_self_counter >=9000)
                        {
                                k_pid_self_counter = 0;
                        }
                }
                else if(zero_across_counter == 5 )//5次过0 则说明出现了振荡 整定成功
                {
                                PID_Deal = 1;
                                PID_auto_Deal = 1;
                                zero_across_counter = 0;

                                        max_temp=save_buff[0];
                                        min_temp=save_buff[0];
                                        for(i = 0;i < k_pid_self_counter;i++)
                                        {
                                                if(save_buff[i] >= max_temp)
                                                {
                                                        max_temp = save_buff[i];
                                                        TIME_LOW=i;
                                                }
                                                if(save_buff[i] <= min_temp)
                                                {
                                                        min_temp = save_buff[i];
                                                        TIME_Hight=i;
                                                }
                                        }
                                        V_temp =  max_temp - min_temp;                                        //最大减最小就是幅值

                                KC = 127/V_temp;
//如果记录了 最低温度 与 最高温度对应的时间 那么沿用这个公式: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TC = k_pid_self_counter;        //TC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pid.Kp = 0.6*KC;
                                pid.Ki = (0.6*KC)/(0.5*TC)/10;
                                pid.Kd = (0.6*KC)*(0.125*TC)/60;
                                printf ( "\r\n整定成功");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core_cm3.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ds18b20/bsp_ds18b20.h"
#include "./pid/pid.h"
#include "./timer/timer.h"
#include "./AdvanceTim/bsp_AdvanceTim.h"
#include "./GeneralTim/bsp_GeneralTim.h"

volatile uint32_t time = 0; // ms 计时变量
volatile uint32_t time2 = 0; // ms 计时变量
float TM1,TM2;
volatile uint8_t ucDs18b20Id[8];

volatile        uint16_t Step_Auto;
volatile        uint32_t PID_cool_cnt;
volatile        uint32_t PID_heat_cnt;
volatile        uint16_t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标志位
volatile        uint16_t PID_Deal,PID_auto_Deal;
volatile        uint16_t zero_across_counter;
volatile        uint16_t k_pid_self_counter;
volatile        uint16_t CCR4_Val;
volatile        uint16_t kkk;
//volatile         uint16_t save_buff[9000] = {0};
void delay();

void PID_Init()
{
                pid.Sv=30;                //用户设定温度
                pid.OUT0=1;

                zero_across_counter=0;
                PID_cool_cnt=0;
                PID_heat_cnt=0;
                PID_Deal=0;
                PID_auto_Deal=0;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
                k_pid_self_counter=0;
                if( pid.Pv <= pid.Sv)        //设定温度高于当前温度
                {
                        pid.Sv1=(pid.Sv-pid.Pv)/2+pid.Pv;
                        pid.Sv1=(pid.Sv-pid.Pv)/2+pid.Pv;
                        pid.Sv1=(pid.Sv-pid.Pv)/2+pid.Pv;
                        pid.Sv1=(pid.Sv-pid.Pv)/2+pid.Pv;
                        pid.Sv1=(pid.Sv-pid.Pv)/2+pid.Pv;

                }
//                CCR4_Val=100;
//                PID_auto_Deal=1;
//                PID_Deal=1;
//                pid.Sv=30;
//                pid.Kp=38.0999985;
//                pid.Ki=0.21666673;
//                pid.Kd=2.8575;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delay();
        CCR4_Val=50;
        ADVANCE_TIM_Init();
        GENERAL_TIM_Init();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        /* 端口初始化 */
//        LED_GPIO_Config();//初始化了PB1口

        USART_Config();        //初始化串口1
        printf("\r\n this is a ds18b20 test demo \r\n");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初始化DS18B20,不初始化就等待这里?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DS18B20_ReadId(ucDs18b20Id);
        TM1=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pid.Pv=TM1;
        PID_Init();  //参数初始化
        pid.Sv1=28;
        while(1)
        {
                printf ( "\r\n%.1f",TM1);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Delay_ms(10);
                TM1=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pid.Pv=TM1;//当前温度
                pid.Pv=TM1;//当前温度
                PID_auto();
                PID_Calc(); //pid计算
//                printf ( "\r\n%.1f",TM1);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                Delay_ms(1000);
//                if ( time >= 10 ) /* 10 * 1 ms = 10ms 时间到 */
//    {
//      time = 0;
//                        TM1=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                        pid.Pv=TM1;//当前温度
//    }
//                if ( time2 >= 1000 ) /* 1000 * 1 ms = 1s 时间到 */
//    {
//      time2 = 0;
//                        pid.Pv=TM1;//当前温度
//                        PID_auto();
//                        PID_Calc(); //pid计算
//                }
        }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 i<10000000; i++)
                ;
}

代码工程文件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最近正在学这PID呢,谢谢了

网友B(2021-09-23):
正在做一个PID温控器的项目,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下这里为什么当前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占空比却还要调到最大

网友D(2021-12-28):
有原理图吗

网友E:
楼主,有原理图吗,PID控制是不是要用可控硅呢,用继电器的话,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呢?

网友F(2023-02-01):
学习中 温控,pid ,感谢

网友G(2023-08-24):
您好,您代码中自整定这块好像没有运行,KI,KD,PD这3个参数一直为初值0

网友G:
您好,你代码里的自整定部分没有运行,其中KI,KD,KP3个参数一直为0

网友H(2024-01-04):
请问“                                KC = 127/V_temp; //如果记录了 最低温度 与 最高温度对应的时间 那么沿用这个公式: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TC = k_pid_self_counter;        //TC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pid.Kp = 0.6*KC;                                                pid.Ki = (0.6*KC)/(0.5*TC)/10;                                 pid.Kd = (0.6*KC)*(0.125*TC)/60;”这一段计算是根据什么得到的?

网友I:
CCR4_VAL=100  out=0%            CCR4_VAL=0  out=100%

请问TC    得出后,PID运算周期 ,输出周期没有更改,这个应该很重要,关系到系统的滞后

网友I:
请问“                                KC = 127/V_temp; //如果记录了 最低温度 与 最高温度对应的时间 那么沿用这个公式: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TC = k_pid_self_counter;        //TC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pid.Kp = 0.6*KC;                                                pid.Ki = (0.6*KC)/(0.5*TC)/10;                                 pid.Kd = (0.6*KC)*(0.125*TC)/60;”这一段计算是根据什么得到的?

这个应该是继电整定法,网上能找到公式

网友J(2024-02-04):
很好的代码,学习了

网友K(2024-09-30):
没玩过自整定,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L(2024-12-02):
谢谢分享,PID挺好用的,学习学习

网友M(2025-04-25):
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危害甚至破坏性,适合与未出厂的产品或离线测试的产品做整定,
但部分的应用场合是不能使用震荡法做系统分析或整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学这PID呢,谢谢了

有点忘记了刚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