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系列单片机PWM如何学习?看文档摸不到方向

楼主(2021-08-14):
STC 16 位高级PWM定时器,支持正交编码器
文档看得我都有点乱,摸不到方向。 导出页面自

网友A:
STC的PWM的数据手册着实让人头痛,洋洋洒洒写一大堆,看半天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好几次看了一半,心想着算了,还是去用定时器去吧
后来定时器没空,用不了,只能用PWM了
你就对着给出的例程,把里头相关的说明全部抄一遍,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其实也就明白一半了
再抄第二次就基本会用了
没什么捷径,不断的烧录验证就可以了,如果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看波形,没有就串联一个电阻加上一个LED看亮度,尝试调节一下
整个过程也就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B:
配置硬件PWM寄存器打开后,然后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IO口输出即可。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11-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55296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

#include        "STC8xxxx.H"
#define        GPIO_PullUp                0        //上拉准双向口
#define        GPIO_HighZ                1        //浮空输入
#define        GPIO_OUT_OD                2        //开漏输出
#define        GPIO_OUT_PP                3        //推挽输出

#define        GPIO_Pin_0                0x01        //IO引脚 Px.0
#define        GPIO_Pin_1                0x02        //IO引脚 Px.1
#define        GPIO_Pin_2                0x04        //IO引脚 Px.2
#define        GPIO_Pin_3                0x08        //IO引脚 Px.3
#define        GPIO_Pin_4                0x10        //IO引脚 Px.4
#define        GPIO_Pin_5                0x20        //IO引脚 Px.5
#define        GPIO_Pin_6                0x40        //IO引脚 Px.6
#define        GPIO_Pin_7                0x80        //IO引脚 Px.7
#define        GPIO_Pin_All        0xFF        //IO所有引脚

#define        GPIO_P0                        0                //
#define        GPIO_P1                        1
#define        GPIO_P2                        2
#define        GPIO_P3                        3
#define        GPIO_P4                        4
#define        GPIO_P5                        5
#define        GPIO_P6                        6
#define        GPIO_P7                        7

typedef struct
{
        u8        Mode;                //IO模式,                  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u8        Pin;                //要设置的端口
} GPIO_InitTypeDef;

u8        GPIO_Inilize(u8 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x);
#define        Timer0                                                0
#define        Timer1                                                1
#define        Timer2                                                2
#define        Timer3                                                3
#define        Timer4                                                4

#define        TIM_16BitAutoReload                        0
#define        TIM_16Bit                                        1
#define        TIM_8BitAutoReload                        2
#define        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3

#define        TIM_CLOCK_1T                                0
#define        TIM_CLOCK_12T                                1
#define        TIM_CLOCK_Ext                                2

typedef struct
{
        u8        TIM_Mode;                //工作模式,          TIM_16BitAutoReload,TIM_16Bit,TIM_8BitAutoReload,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u8        TIM_Priority;                //优先级设置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TIM_Interrupt;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u8        TIM_ClkSource;        //时钟源                TIM_CLOCK_1T,TIM_CLOCK_12T,TIM_CLOCK_Ext
        u8        TIM_ClkOut;                //可编程时钟输出,        ENABLE,DISABLE
        u16        TIM_Value;                //装载初值
        u8        TIM_Run;                //是否运行                ENABLE,DISABLE
} TIM_InitTypeDef;

u8        Timer_Inilize(u8 TIM, TIM_InitTypeDef *TIMx);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define ENO5P       0x01
#define ENO6P       0x04
#define ENO7P       0x10
#define ENO8P       0x40

#define        PWMA        1
#define        PWMB        2

#define        PWM1_SW_P10_P11                0
#define        PWM1_SW_P20_P21                1
#define        PWM1_SW_P60_P61                2

#define        PWM2_SW_P12_P13                0
#define        PWM2_SW_P22_P23                (1<<2)
#define        PWM2_SW_P62_P63                (2<<2)

#define        PWM3_SW_P14_P15                0
#define        PWM3_SW_P24_P25                (1<<4)
#define        PWM3_SW_P64_P65                (2<<4)

#define        PWM4_SW_P16_P17                0
#define        PWM4_SW_P26_P27                (1<<6)
#define        PWM4_SW_P66_P67                (2<<6)
#define        PWM4_SW_P34_P33                (3<<6)

#define        PWM5_SW_P20                                0
#define        PWM5_SW_P17                                1
#define        PWM5_SW_P00                                2
#define        PWM5_SW_P74                                3

#define        PWM6_SW_P21                                0
#define        PWM6_SW_P54                                (1<<2)
#define        PWM6_SW_P01                                (2<<2)
#define        PWM6_SW_P75                                (3<<2)

#define        PWM7_SW_P22                                0
#define        PWM7_SW_P33                                (1<<4)
#define        PWM7_SW_P02                                (2<<4)
#define        PWM7_SW_P76                                (3<<4)

#define        PWM8_SW_P23                                0
#define        PWM8_SW_P34                                (1<<6)
#define        PWM8_SW_P03                                (2<<6)
#define        PWM8_SW_P77                                (3<<6)

typedef struct
{
        u8        PWM1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2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3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4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5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6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7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8        PWM8_Mode;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u16        PWM_Period;                        //周期时间,   0~65535
        u16        PWM1_Duty;                        //PWM1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2_Duty;                        //PWM2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3_Duty;                        //PWM3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4_Duty;                        //PWM4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5_Duty;                        //PWM5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6_Duty;                        //PWM6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7_Duty;                        //PWM7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8_Duty;                        //PWM8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8        PWM_DeadTime;                //死区发生器设置, 0~255

        u8        PWM_CC1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1N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2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2N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3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3N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4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4N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5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6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7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CC8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u8        PWM_Reload;                        //输出比较的预装载使能,   ENABLE,DISABLE
        u8        PWM_Fast;                                //输出比较快速功能使能,   ENABLE,DISABLE

        u8        PWM1_SetPriority;        //设置PWM1优先级,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PWM2_SetPriority;        //设置PWM2优先级,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PWM3_SetPriority;        //设置PWM3优先级,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PWM4_SetPriority;        //设置PWM4优先级,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PWM5_SetPriority;        //设置PWM4优先级,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u8        PWM_EnoSelect;        //输出通道选择,        ENO1P,ENO1N,ENO2P,ENO2N,ENO3P,ENO3N,ENO4P,ENO4N / ENO5P,ENO6P,ENO7P,ENO8P
        u8        PWM_PreLoad;                //预装载,     ENABLE,DISABLE
        u8        PWM_PS_SW;                        //切换端口,   PWM1_SW_P10_P11,PWM1_SW_P20_P21,PWM1_SW_P60_P61
        u8        PWM_CEN_Enable;        //使能计数器, ENABLE,DISABLE

        u8        PWM_BrakeEnable;        //刹车输入使能,  ENABLE,DISABLE
        u8        PWM_MainOutEnable;//主输出使能,  ENABLE,DISABLE
} PWMx_InitDefine;

typedef struct
{
        u16        PWM1_Duty;                        //PWM1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2_Duty;                        //PWM2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3_Duty;                        //PWM3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4_Duty;                        //PWM4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5_Duty;                        //PWM5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6_Duty;                        //PWM6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7_Duty;                        //PWM7占空比时间, 0~Period
        u16        PWM8_Duty;                        //PWM8占空比时间, 0~Period
} PWMx_Duty;

u8        PWM_Configuration(u8 PWM, PWMx_InitDefine *PWMx);
void UpdatePwm(u8 PWM, PWMx_Duty *PWMx);

/***************        功能说明        ****************

本文件为STC8系列的端口初始化程序,用户几乎可以不修改这个程序.

******************************************/

//========================================================================
// 函数: u8        GPIO_Inilize(u8 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x)
// 描述: 初始化IO口.
// 参数: GPIOx: 结构参数,请参考timer.h里的定义.
// 返回: 成功返回0, 空操作返回1,错误返回2.
// 版本: V1.0, 2012-10-22
//========================================================================
u8        GPIO_Inilize(u8 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x)
{
        if(GPIO > GPIO_P7)                                return 1;        //空操作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return 2;        //错误
        if(GPIO == GPIO_P0)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0M1 &= ~GPIOx->Pin,        P0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0M1 |=  GPIOx->Pin,        P0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0M1 |=  GPIOx->Pin,        P0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0M1 &= ~GPIOx->Pin,        P0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1)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1M1 &= ~GPIOx->Pin,        P1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1M1 |=  GPIOx->Pin,        P1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1M1 |=  GPIOx->Pin,        P1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1M1 &= ~GPIOx->Pin,        P1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2)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2M1 &= ~GPIOx->Pin,        P2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2M1 |=  GPIOx->Pin,        P2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2M1 |=  GPIOx->Pin,        P2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2M1 &= ~GPIOx->Pin,        P2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3)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3M1 &= ~GPIOx->Pin,        P3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3M1 |=  GPIOx->Pin,        P3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3M1 |=  GPIOx->Pin,        P3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3M1 &= ~GPIOx->Pin,        P3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4)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4M1 &= ~GPIOx->Pin,        P4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4M1 |=  GPIOx->Pin,        P4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4M1 |=  GPIOx->Pin,        P4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4M1 &= ~GPIOx->Pin,        P4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5)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5M1 &= ~GPIOx->Pin,        P5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5M1 |=  GPIOx->Pin,        P5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5M1 |=  GPIOx->Pin,        P5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5M1 &= ~GPIOx->Pin,        P5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6)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6M1 &= ~GPIOx->Pin,        P6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6M1 |=  GPIOx->Pin,        P6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6M1 |=  GPIOx->Pin,        P6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6M1 &= ~GPIOx->Pin,        P6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if(GPIO == GPIO_P7)
        {
                if(GPIOx->Mode == GPIO_PullUp)                P7M1 &= ~GPIOx->Pin,        P7M0 &= ~GPIOx->Pin;         //上拉准双向口
                if(GPIOx->Mode == GPIO_HighZ)                P7M1 |=  GPIOx->Pin,        P7M0 &= ~GPIOx->Pin;         //浮空输入
                if(GPIOx->Mode == GPIO_OUT_OD)                P7M1 |=  GPIOx->Pin,        P7M0 |=  GPIOx->Pin;         //开漏输出
                if(GPIOx->Mode == GPIO_OUT_PP)                P7M1 &= ~GPIOx->Pin,        P7M0 |=  GPIOx->Pin;         //推挽输出
        }
        return 0;        //成功
}

/*************        功能说明        **************

本文件为STC8系列的定时器初始化和中断程序,用户可以在这个文件中修改自己需要的中断程序.

******************************************/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PWM1_Flag;
bit PWM2_Flag;
bit PWM3_Flag;
bit PWM4_Flag;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extern PWMx_Duty PWMA_Duty;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if(!PWM1_Flag)
        {
                PWMA_Duty.PWM1_Duty++;
                if(PWMA_Duty.PWM1_Duty >= 2047) PWM1_Flag = 1;
        }
        else
        {
                PWMA_Duty.PWM1_Duty--;
                if(PWMA_Duty.PWM1_Duty <= 0) PWM1_Flag = 0;
        }

        if(!PWM2_Flag)
        {
                PWMA_Duty.PWM2_Duty++;
                if(PWMA_Duty.PWM2_Duty >= 2047) PWM2_Flag = 1;
        }
        else
        {
                PWMA_Duty.PWM2_Duty--;
                if(PWMA_Duty.PWM2_Duty <= 0) PWM2_Flag = 0;
        }

        if(!PWM3_Flag)
        {
                PWMA_Duty.PWM3_Duty++;
                if(PWMA_Duty.PWM3_Duty >= 2047) PWM3_Flag = 1;
        }
        else
        {
                PWMA_Duty.PWM3_Duty--;
                if(PWMA_Duty.PWM3_Duty <= 0) PWM3_Flag = 0;
        }

        if(!PWM4_Flag)
        {
                PWMA_Duty.PWM4_Duty++;
                if(PWMA_Duty.PWM4_Duty >= 2047) PWM4_Flag = 1;
        }
        else
        {
                PWMA_Duty.PWM4_Duty--;
                if(PWMA_Duty.PWM4_Duty <= 0) PWM4_Flag = 0;
        }

        UpdatePwm(PWMA, &PWMA_Duty);
}

/********************* Timer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1_VECTOR
{
//   P66 = ~P66;
}

/********************* Timer2中断函数************************/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2_VECTOR
{
//        P65 = ~P65;
}

/********************* Timer3中断函数************************/
void timer3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3_VECTOR
{
//        P64 = ~P64;
}

/********************* Timer4中断函数************************/
void timer4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4_VECTOR
{
//        P63 = ~P63;
}

//========================================================================
// 函数: u8        Timer_Inilize(u8 TIM, TIM_InitTypeDef *TIMx)
// 描述: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 参数: TIMx: 结构参数,请参考timer.h里的定义.
// 返回: 成功返回0, 空操作返回1,错误返回2.
// 版本: V1.0, 2012-10-22
//========================================================================
u8        Timer_Inilize(u8 TIM, TIM_InitTypeDef *TIMx)
{
        if(TIM > Timer4)        return 1;        //空操作

        if(TIM == Timer0)
        {
                Timer0_Stop();                //停止计数
                if(TIMx->TIM_Interrupt == ENABLE)                Timer0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else                Timer0_InterruptDisable();        //禁止中断
                if(TIMx->TIM_Priority > Priority_3)        return 2;        //错误
                Timer0_Priority(TIMx->TIM_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if(TIMx->TIM_Mode >= 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return 2;        //错误
                TMOD = (TMOD & ~0x30) | TIMx->TIM_Mode;        //工作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动重装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2T)        Timer0_12T();        //12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Timer0_1T();        //1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Timer0_AsCounter();        //对外计数或分频
                else                Timer0_AsTimer();        //定时
                if(TIMx->TIM_ClkOut == ENABLE)        Timer0_CLKO_Enable();        //输出时钟
                else                Timer0_CLKO_Disable();        //不输出时钟

                T0_Load(TIMx->TIM_Value);
                if(TIMx->TIM_Run == ENABLE)        Timer0_Run();        //开始运行
                return        0;                //成功
        }

        if(TIM == Timer1)
        {
                Timer1_Stop();                //停止计数
                if(TIMx->TIM_Interrupt == ENABLE)                Timer1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else                Timer1_InterruptDisable();        //禁止中断
                if(TIMx->TIM_Priority > Priority_3)        return 2;        //错误
                Timer1_Priority(TIMx->TIM_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if(TIMx->TIM_Mode >= 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return 2;        //错误
                TMOD = (TMOD & ~0x30) | TIMx->TIM_Mode;        //工作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动重装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2T)        Timer1_12T();        //12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Timer1_1T();        //1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Timer1_AsCounter();        //对外计数或分频
                else                Timer1_AsTimer();        //定时
                if(TIMx->TIM_ClkOut == ENABLE)        Timer1_CLKO_Enable();        //输出时钟
                else                Timer1_CLKO_Disable();        //不输出时钟

                T1_Load(TIMx->TIM_Value);
                if(TIMx->TIM_Run == ENABLE)        Timer1_Run();        //开始运行
                return        0;                //成功
        }

        if(TIM == Timer2)                //Timer2,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 中断无优先级
        {
                Timer2_Stop();        //停止计数
                if(TIMx->TIM_Interrupt == ENABLE)                Timer2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else                Timer2_InterruptDisable();        //禁止中断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return 2;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2T)        Timer2_12T();        //12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Timer2_1T();        //1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Timer2_AsCounter();        //对外计数或分频
                else                Timer2_AsTimer();                //定时
                if(TIMx->TIM_ClkOut == ENABLE)        Timer2_CLKO_Enable();                //输出时钟
                else                Timer2_CLKO_Disable();        //不输出时钟

                T2_Load(TIMx->TIM_Value);
                if(TIMx->TIM_Run == ENABLE)        Timer2_Run();        //开始运行
                return        0;                //成功
        }

        if(TIM == Timer3)                //Timer3,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 中断无优先级
        {
                Timer3_Stop();        //停止计数
                if(TIMx->TIM_Interrupt == ENABLE)                Timer3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else                Timer3_InterruptDisable();        //禁止中断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return 2;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2T)        Timer3_12T();        //12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Timer3_1T();        //1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Timer3_AsCounter();        //对外计数或分频
                else                Timer3_AsTimer();                //定时
                if(TIMx->TIM_ClkOut == ENABLE)        Timer3_CLKO_Enable();                //输出时钟
                else                Timer3_CLKO_Disable();        //不输出时钟

                T3_Load(TIMx->TIM_Value);
                if(TIMx->TIM_Run == ENABLE)        Timer3_Run();        //开始运行
                return        0;                //成功
        }

        if(TIM == Timer4)                //Timer3,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 中断无优先级
        {
                Timer4_Stop();        //停止计数
                if(TIMx->TIM_Interrupt == ENABLE)                Timer4_InterruptEnable();        //允许中断
                else                Timer4_InterruptDisable();        //禁止中断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return 2;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2T)        Timer4_12T();        //12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Timer4_1T();        //1T
                if(TIMx->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Ext)        Timer4_AsCounter();        //对外计数或分频
                else                Timer4_AsTimer();                //定时
                if(TIMx->TIM_ClkOut == ENABLE)        Timer4_CLKO_Enable();                //输出时钟
                else                Timer4_CLKO_Disable();        //不输出时钟

                T4_Load(TIMx->TIM_Value);
                if(TIMx->TIM_Run == ENABLE)        Timer4_Run();        //开始运行
                return        0;                //成功
        }
        return 2;        //错误
}

u8 PWM_Configuration(u8 PWM, PWMx_InitDefine *PWMx)
{
        if(PWM == PWMA)
        {
                EAXSFR();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

                if(PWMx->PWM1_SetPriority <= Priority_3)        PWM1_Priority(PWMx->PWM1_Set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if(PWMx->PWM2_SetPriority <= Priority_3)        PWM2_Priority(PWMx->PWM2_Set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if(PWMx->PWM3_SetPriority <= Priority_3)        PWM3_Priority(PWMx->PWM3_Set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if(PWMx->PWM4_SetPriority <= Priority_3)        PWM4_Priority(PWMx->PWM4_Set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A_CCER1_Disable();                //关闭所有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A_CCER2_Disable();                //关闭所有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A_OC1ModeSet(PWMx->PWM1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A_OC2ModeSet(PWMx->PWM2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A_OC3ModeSet(PWMx->PWM3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A_OC4ModeSet(PWMx->PWM4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if(PWMx->PWM_Reload == ENABLE)        PWMA_OC1_ReloadEnable();        //输出比较的预装载使能
                else                PWMA_OC1_RelosdDisable();        //禁止输出比较的预装载
                if(PWMx->PWM_Fast == ENABLE)        PWMA_OC1_FastEnable();                //输出比较快速功能使能
                else                PWMA_OC1_FastDisable();        //禁止输出比较快速功能

                if(PWMx->PWM_CC1Enable == ENABLE)        PWMA_CC1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1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1NEnable == ENABLE)        PWMA_CC1N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1N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2Enable == ENABLE)        PWMA_CC2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2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2NEnable == ENABLE)        PWMA_CC2N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2N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3Enable == ENABLE)        PWMA_CC3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3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3NEnable == ENABLE)        PWMA_CC3N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3N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4Enable == ENABLE)        PWMA_CC4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4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4NEnable == ENABLE)        PWMA_CC4N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A_CC4N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A_AutoReload(PWMx->PWM_Period);
                PWMA_Duty1(PWMx->PWM1_Duty);
                PWMA_Duty2(PWMx->PWM2_Duty);
                PWMA_Duty3(PWMx->PWM3_Duty);
                PWMA_Duty4(PWMx->PWM4_Duty);

                PWMA_CCPCAPreloaded(PWMx->PWM_PreLoad);        //捕获/比较预装载控制位(该位只对具有互补输出的通道起作用)
                PWMA_PS = PWMx->PWM_PS_SW;                        //切换IO
                PWMA_ENO = PWMx->PWM_EnoSelect;        //输出通道选择
                PWMA_DeadTime(PWMx->PWM_DeadTime);        //死区发生器设置

                if(PWMx->PWM_BrakeEnable == ENABLE)        PWMA_BrakeEnable();        //开启刹车输入
                else                PWMA_BrakeDisable();                //禁止刹车输入
                if(PWMx->PWM_MainOutEnable == ENABLE)        PWMA_BrakeOutputEnable();        //主输出使能
                else                PWMA_BrakeOutputDisable();                //主输出禁止
                if(PWMx->PWM_CEN_Enable == ENABLE)        PWMA_CEN_Enable();        //使能计数器
                else                PWMA_CEN_Disable();                //禁止计数器

                EAXRAM();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
                return        0;
        }

        if(PWM == PWMB)
        {
                EAXSFR();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

                if(PWMx->PWM5_SetPriority <= Priority_3)        PWM5_Priority(PWMx->PWM5_SetPriority);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B_CCER1_Disable();                //关闭所有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B_CCER2_Disable();                //关闭所有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B_OC5ModeSet(PWMx->PWM5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B_OC6ModeSet(PWMx->PWM6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B_OC7ModeSet(PWMx->PWM7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PWMB_OC8ModeSet(PWMx->PWM8_Mode);                //设置输出比较模式
                if(PWMx->PWM_Reload == ENABLE)        PWMB_OC5_ReloadEnable();        //输出比较的预装载使能
                else                PWMB_OC5_RelosdDisable();        //禁止输出比较的预装载
                if(PWMx->PWM_Fast == ENABLE)        PWMB_OC5_FastEnable();                //输出比较快速功能使能
                else                PWMB_OC5_FastDisable();        //禁止输出比较快速功能

                if(PWMx->PWM_CC5Enable == ENABLE)        PWMB_CC5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B_CC5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6Enable == ENABLE)        PWMB_CC6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B_CC6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7Enable == ENABLE)        PWMB_CC7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B_CC7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if(PWMx->PWM_CC8Enable == ENABLE)        PWMB_CC8E_Enable();                        //开启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lse                PWMB_CC8E_Disable();        //关闭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PWMB_AutoReload(PWMx->PWM_Period);
                PWMB_Duty5(PWMx->PWM5_Duty);
                PWMB_Duty6(PWMx->PWM6_Duty);
                PWMB_Duty7(PWMx->PWM7_Duty);
                PWMB_Duty8(PWMx->PWM8_Duty);

                PWMB_CCPCBPreloaded(PWMx->PWM_PreLoad);        //捕获/比较预装载控制位(该位只对具有互补输出的通道起作用)
                PWMB_PS = PWMx->PWM_PS_SW;                        //切换IO
                PWMB_ENO = PWMx->PWM_EnoSelect;        //输出通道选择
                PWMB_DeadTime(PWMx->PWM_DeadTime);        //死区发生器设置

                if(PWMx->PWM_BrakeEnable == ENABLE)        PWMB_BrakeEnable();        //开启刹车输入
                else                PWMB_BrakeDisable();                //禁止刹车输入
                if(PWMx->PWM_MainOutEnable == ENABLE)        PWMB_BrakeOutputEnable();        //主输出使能
                else                PWMB_BrakeOutputDisable();                //主输出禁止
                if(PWMx->PWM_CEN_Enable == ENABLE)        PWMB_CEN_Enable();        //使能计数器
                else                PWMB_CEN_Disable();                //禁止计数器

                EAXRAM();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
                return        0;
        }

        return        2;        //错误
}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8进行编写测试,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8个通道PWM设置对应P6的8个端口.

通过P6口上连接的8个LED灯,利用PWM实现呼吸灯效果.

PWM周期和占空比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最高可达65535.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在"config.h"修改频率).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PWMx_Duty PWMA_Duty;

/*************        本地函数声明        **************/

  538.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口配置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4,&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6,&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定时器配置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16BitAutoReload;        //指定工作模式,   TIM_16BitAutoReload,TIM_16Bit,TIM_8BitAutoReload,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
        TIM_InitStructure.TIM_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TIM_InitStructure.TIM_Interrupt = ENABLE;                                        //中断是否允许,   ENABLE或DISABLE
        TIM_InitStructure.TIM_ClkSource = TIM_CLOCK_1T;                //指定时钟源,     TIM_CLOCK_1T,TIM_CLOCK_12T,TIM_CLOCK_Ext
        TIM_InitStructure.TIM_ClkOut    = DISABLE;                                //是否输出高速脉冲, ENABLE或DISABLE
        TIM_InitStructure.TIM_Value     = 65536UL - (MAIN_Fosc / 100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TIM_InitStructure.TIM_Run       = ENABLE;                                        //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 ENABLE或DISABLE
        Timer_Inilize(Timer0,&TIM_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er0          Timer0,Timer1,Timer2,Timer3,Timer4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PWM_config(void)
{
        PWMx_InitDefine                PWMx_InitStructure;

        PWMx_InitStructure.PWM1_Mode    =        CCMRn_PWM_MODE1;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PWMx_InitStructure.PWM2_Mode    =        CCMRn_PWM_MODE1;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PWMx_InitStructure.PWM3_Mode    =        CCMRn_PWM_MODE1;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PWMx_InitStructure.PWM4_Mode    =        CCMRn_PWM_MODE1;        //模式,                CCMRn_FREEZE,CCMRn_MATCH_VALID,CCMRn_MATCH_INVALID,CCMRn_ROLLOVER,CCMRn_FORCE_INVALID,CCMRn_FORCE_VALID,CCMRn_PWM_MODE1,CCMRn_PWM_MODE2

        PWMx_InitStructure.PWM1_Set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x_InitStructure.PWM2_Set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x_InitStructure.PWM3_Set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x_InitStructure.PWM4_Set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Priority_0,Priority_1,Priority_2,Priority_3

        PWMx_InitStructure.PWM_Period   = 2047;                                                        //周期时间,   0~65535
        PWMx_InitStructure.PWM1_Duty    = PWMA_Duty.PWM1_Duty;        //PWM1占空比时间, 0~Period
        PWMx_InitStructure.PWM2_Duty    = PWMA_Duty.PWM2_Duty;        //PWM2占空比时间, 0~Period
        PWMx_InitStructure.PWM3_Duty    = PWMA_Duty.PWM3_Duty;        //PWM3占空比时间, 0~Period
        PWMx_InitStructure.PWM4_Duty    = PWMA_Duty.PWM4_Duty;        //PWM4占空比时间, 0~Period
        PWMx_InitStructure.PWM_DeadTime = 0;                                                                //死区发生器设置, 0~255

        PWMx_InitStructure.PWM_EnoSelect   = ENO1P | ENO1N | ENO2P | ENO2N | ENO3P | ENO3N | ENO4P | ENO4N;        //输出通道选择,        ENO1P,ENO1N,ENO2P,ENO2N,ENO3P,ENO3N,ENO4P,ENO4N / ENO5P,ENO6P,ENO7P,ENO8P
        PWMx_InitStructure.PWM_PS_SW       = PWM1_SW_P60_P61| PWM2_SW_P62_P63 | PWM3_SW_P64_P65 | PWM4_SW_P66_P67;        //切换端口,                PWM1_SW_P10_P11,PWM1_SW_P20_P21,PWM1_SW_P60_P61
                                                                                                   //                                                PWM2_SW_P12_P13,PWM2_SW_P22_P23,PWM2_SW_P62_P63
                                                                                                   //                                                PWM3_SW_P14_P15,PWM3_SW_P24_P25,PWM3_SW_P64_P65
                                                                                                   //                                                PWM4_SW_P16_P17,PWM4_SW_P26_P27,PWM4_SW_P66_P67,PWM4_SW_P34_P33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1Enable   = ENABLE;                                //开启PWM1P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1NEnable  = ENABLE;                                //开启PWM1N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2Enable   = ENABLE;                                //开启PWM2P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2NEnable  = ENABLE;                                //开启PWM2N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3Enable   = ENABLE;                                //开启PWM3P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3NEnable  = ENABLE;                                //开启PWM3N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4Enable   = ENABLE;                                //开启PWM4P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C4NEnable  = ENABLE;                                //开启PWM4N输入捕获/比较输出,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MainOutEnable= ENABLE;                                //主输出使能, ENABLE,DISABLE
        PWMx_InitStructure.PWM_CEN_Enable   = ENABLE;                                //使能计数器, ENABLE,DISABLE
        PWM_Configuration(PWMA, &PW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WM,  PWMA,PWMB
}

/******************* PWM 占空比设置函数 *******************/
void UpdatePwm(u8 PWM, PWMx_Duty *PWMx)
{
        EAXSFR();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

        if(PWM == PWMA)
        {
                PWMA_Duty1(PWMx->PWM1_Duty);
                PWMA_Duty2(PWMx->PWM2_Duty);
                PWMA_Duty3(PWMx->PWM3_Duty);
                PWMA_Duty4(PWMx->PWM4_Duty);
        }
        else
        {
                PWMB_Duty5(PWMx->PWM5_Duty);
                PWMB_Duty6(PWMx->PWM6_Duty);
                PWMB_Duty7(PWMx->PWM7_Duty);
                PWMB_Duty8(PWMx->PWM8_Duty);
        }

        EAXRAM();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WMA_Duty.PWM1_Duty = 128;
        PWMA_Duty.PWM2_Duty = 256;
        PWMA_Duty.PWM3_Duty = 512;
        PWMA_Duty.PWM4_Duty = 1024;

        GPIO_config();
        Timer_config();
        PWM_config();
        EA = 1;
        P40 = 0;                //打开LED电源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太复杂了,老哥,还是感谢谢,我只需要简单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PWM的数据手册着实让人头痛,洋洋洒洒写一大堆,看半天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好几次看了一半,心想着算了, ...

是的,写得一大堆,看不下去。

网友D(2022-01-12):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这么多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E(2022-02-16):
同感----定时器没空,用不了,只能用PWM了,PCA-PWM的芯片 IO不够,用增强型PWM,结果芯片又不产了。只好重新弄高级PWM,烦得静不下心情。

网友E:
那么多寄存器,很怕某一个没设置到,造成不稳定。

网友F:
可繁可简,根据需要吧。手册中下面这个例程就很简洁:
20.8.13  输出任意周期和任意占空比的波形

网友G:
高级PWM确实看不懂技术手册,用寄存器太多了

网友H:
先要有一个开发板,一个一个动作烧录进去验证,之后就慢慢的会了。要么你会画PCB的话,自己画也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很有学习价值   收藏   慢慢研究

网友J:
打开STC-ISP,选择里面的“范例程序”选项栏,里面有PWM的范例程序,看懂了,就学会了。不必去深究那些寄存器,因为过后你也会忘掉,你只需要知道PWM的两大因素周期、占空比怎么去计算和设置即可。

网友K(2022-06-15):
但这种方式不能保持一直输出一个高电平,也就是100%占空比啊

网友L(2023-05-05):
同感,感觉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

网友M:
如果比较了解PWM,那就不是事。
STC8H的PWM跟STM32F103的PWM几乎一样的,没见到有人说STM32F103的PWM寄存器多、复杂。
STC手册还是中文的,不难。
PWM原理都是一样的,用各个寄存器来控制而已。下面是STC官方论坛发布的PWM程序,我觉得比STM32的简单的多,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N(2023-09-05):
楼上的很全面。

网友E(2024-01-10):
那你们还好,整个STC系列,他们的PWM每次变动,都成功绕晕我好几天,而且没有记忆性,下次又得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TC的PWM的数据手册着实让人头痛,洋洋洒洒写一大堆,看半天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好几次看了一半,心想着算了, ...

洋洋洒洒不怕,我怕的是那些寄存器,基本上就那几个大写字母,调换下顺序翻来覆去,关键又太多。。。

网友O:
STC芯片手册中关于PWM部分的叙述,我也觉得不好理解,好像有点思路不清的样子。

网友P:
文档看不明白建议多看看视频,网上有很多教学视频,多搜索一下,编程也有很多教程,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并认真学习,不用着急慢慢来就可以

网友P: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可以上网多搜索一下,类似编程也是一样的,多看看视频,学习一下人家的思路,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加以学习可以成功的

网友Q(2024-04-11):
同感,我也看不懂PWM,我也想学高级的16位,一度怀疑这文档是翻译过来的,你们看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Q:
同感,我也看不懂PWM,我也想学高级的16位,一度怀疑这文档是翻译过来的,你们看呢

2007年我第一次用STM32F103的PWM也是这样想的,觉得都不是设计给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