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数码管带闹钟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1-08-14):
#include<reg52.h>
sbit a0=P1^0;
sbit a1=P1^1;
sbit a2=P1^2;
sbit a3=P1^3;
sbit a4=P3^6;
sbit a5=P3^1;
static char JP[10]={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
static char Lie[4]={0xef,0xdf,0xbf,0x7f};
char LEDXS[8];
static char LEDWEI[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tatic char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
unsigned int C100us;                  //100us计数单元
unsigned int M,H,key,J=1,K=1,KK=1,MO,DA,YE,M1=61,H1=25,M2=61,H2=25;
//////////////////////////////////////////////////////////////////////////
void wait(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j;
for(j=0;j<i;j++);
}
////////////////////////////////////////////////////
anniu()                            //按钮函数
{key++;
wait(2000);
}
////////////////////////////////////////////////////
void displayled(void)                   //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P0=LEDXS[ i];
  P2=LEDWEI[ i];
  wait(100);
}
}
////////////////////////////////////////////////////
void date(void)                    //日期函数
{unsigned int s;
  LEDXS[0]=LED[2];
  LEDXS[1]=LED[0];
  LEDXS[2]=LED[0];
  LEDXS[3]=(LED[YE]-0x80);
  LEDXS[4]=LED[MO/10];
  LEDXS[5]=(LED[MO%10]-0x80);
  LEDXS[6]=LED[DA/10];
  LEDXS[7]=LED[DA%10];
  s=10;
  while(s)
  {s--;
   displayled();
  }
}
////////////////////////////////////////////////////
void LEDTS(void)                        //调时函数
{unsigned int q=0,a,b,c,w,s,x,y;
if((a1==0)&&(key==1)){q=1;}
if((q==1)&&(key!=3))
{M++;
   if(M==60){M=0;H++;}
   if(H==24){H=0;}
}
if((a2==0)&&(key==1)){x=1;}
if((x==1)&&(key!=3))
{M--;
   if(M==0){M=59;}
}
if((a1==0)&&(key==2)){w=1;}
if((w==1)&&(key!=3))
{H++;
  if(H==24){H=0;}
}
  if((a2==0)&&(key==2)){y=1;}
  if((y==1)&&(key!=3))
{H--;
  if(H==0){H=23;}
  if(a4==0){key=1;}
}
  if(a1==1){q=0;w=0;}
  if(a2==1){x=0;y=0;}
  LEDXS[0]=LED[H/10];
  LEDXS[1]=LED[H%10];
  LEDXS[2]=0xbf;
  LEDXS[3]=LED[M/10];
  LEDXS[4]=LED[M%10];
  LEDXS[5]=0xbf;
  LEDXS[6]=LED[0];
  LEDXS[7]=LED[0];
  if(key==5){a=1;}
  while(a)
  {date();
   if(a1==0){DA++;if(DA==32){DA=0;}}
   if(a2==0){DA--;if(DA==0){DA=31;}}
   if(key!=5){a=0;}
   if(a0==0){anniu();}
  }
  if(key==6){b=1;}
  while(b)
  {date();
   if(a1==0){MO++;if(MO==13){MO=0;}}
   if(a2==0){MO--;if(MO==0){MO=12;}}
   if(key!=6){b=0;}
   if(a0==0){anniu();}}
  if(key==7){c=1;}
  while(c)
  {date();
   if(a1==0){YE++;if(YE==10){YE=0;}}
   if(a2==0){YE--;if(YE==0){YE=9;}}
   if(key!=7){c=0;}
   if(a0==0){anniu();}}
    s=10;
  while(s)
  {s--;
   displayled();
  }
  K=1;
  J=1;
}
////////////////////////////////////////////////////////////
void T0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T0中断服务函数
{C100us--;
if(C100us==0)               //100us计数器为0,重置计数器
{C100us=20000;
  wait(140);
  second++;
  if(second==60){second=0;minute++;}
    if(minute==60){minute=0;hour++;}
      if(hour==24){hour=0;DA++;}
        if(DA==30){MO++;DA=0;}
          if(MO==12){YE++;MO=0;}}}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unsigned int p,q,w;
TMOD=0X02;         //设置T0工作方式与初值
TH0=0xd2;
TL0=0x00;
IE=0X82;           //开中断
hour=0;
minute=0;
second=0;
w=0;
YE=6;
MO=5;
DA=7;
C100us=20000;
TR0=1;             //启动定时器
P3=0xff;
while(1)
{LEDXS[0]=LED[hour/10];
  LEDXS[1]=LED[hour%10];
  LEDXS[2]=0xbf;
  LEDXS[3]=LED[minute/10];
  LEDXS[4]=LED[minute%10];
  LEDXS[5]=0xbf;
  LEDXS[6]=LED[second/10];
  LEDXS[7]=LED[second%10];
  displayled();
  if(a0==0){p=1;}
  while(p)
  {LEDTS();                                 //调入调时函数
   if(a0==0){anniu();}
   if(key==3)
   {if(a1==0){minute=M;hour=H;second=0;K=0;KK=0;}  //调节时钟时间
            {if(a3==0){M2=M;H2=H;J=0;}
            if(J==1)
            {if(a3==1){M1=M;H1=H;}}}             //调节闹钟时间
             if(minute==M){M1=0;H1=0;M2=0;H2=0;}
             if(a2==0){p=0;key=0;goto hat;}
   }
hat: if(key==4){q=1;}                     //显示年月日
  while(q)
  {date();
   if(a0==0){anniu();}
   if(key>4){q=0;}
  }
   if(key>7){p=0;}
  }
  w++;
  if(w==100){key=0;w=0;}
  if(K==1)
       {if((minute==M1)&&(hour==H1))
          {a5=0;a4=1;}}                     //达到闹铃时间响铃
  if(KK==1){if((minute==M2)&&(hour==H2))
            {a5=0;a4=1;}}
  if(a1==0){a5=1;a4=0;if(minute==M1){K=0;}if(minute==M2){KK=0;}}
   if((minute>=(M1+1))&&(minute!=M2))
    {a5=1;a4=0;K=1;if(a5==1){M=minute;H=hour;}}  //过一分钟后停
   if((minute>=(M2+1))&&(minute!=M1))
   {a5=1;a4=0;KK=1;if(a5==1){M=minute;H=hour;}}
if(a3==0)                                        //显示闹钟时间
    {anniu();if(key==1)
                     {
                      LEDXS[0]=LED[H1/10];
                      LEDXS[1]=LED[H1%10];
                      LEDXS[2]=0xbf;
                      LEDXS[3]=LED[M1/10];
                      LEDXS[4]=LED[M1%10];
                      LEDXS[5]=0xbf;
                      LEDXS[6]=LED[0];
                      LEDXS[7]=LED[0];
                      while(1)
                      {if(a3==1){key=2;goto aa;}
                       displayled();}}
                    aa: if(key==2)
                     {
                      LEDXS[0]=LED[H2/10];
                      LEDXS[1]=LED[H2%10];
                      LEDXS[2]=0xbf;
                      LEDXS[3]=LED[M2/10];
                      LEDXS[4]=LED[M2%10];
                      LEDXS[5]=0xbf;
                      LEDXS[6]=LED[0];
                      LEDXS[7]=LED[0];
                      while(1)
                      {if(a3==0){key=3;goto aa;}
                       displayled();}key=0;}
   }
}
}

网友A:
什么现象总要说一下吧,图也没有,这样的帖子建议版主移出问答区,修改后再展示